哪位高手用过西门子的这个东西——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3-01-29):
请高手说说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再上图

网友A:
这个不是接触器吗?

网友B:
朋友,这个我没用过,不过那个“K20”应该是中间继电器,线圈通入24V直流电后,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会断开,至于后面那个应该是交流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的话,那上面的字母应该是3TH__,接触器的话,应该是3RT__,你可以结合上面字母看看。

网友C:
“K20”应该是 二开二闭的中间继电器, 旁边没有标签的可能是安全保护的继电器,但是没有看到型号??

网友D:
K20是 线圈电压为24V 两闭两开的中间继电器 NO是常开,NC是常闭

网友E:
德国西门子3RH1422-1BB40机械组合接触器

网友F:
嗨,这个我的桌子上就摆了2个

网友G:
中间继电器,线圈24VDC

网友H:
左边是中间继电器。右边这一块为什么这么用,不清楚。

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
对:yuanchenga关于朋友,这个我没用过,不过那个“K20”应该是中间继电器,线圈通入24V直流电后,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会断开,至于后面那个应该是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话,那上面的字母应该是3TH__,接触器的话,应该是3RT__,你可以结合上面字母看看。内容的回复:

它两是一个元件,主要就是不知道这两个的工作原理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嗨,这个我的桌子上就摆了2个内容的回复:

请问您知道怎么用吗?我的柜子里面也有。。。。。

网友I:
没用过这个东西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德国西门子3RH1422-1BB40机械组合接触器 内容的回复:

型号对,怎么用的呢?

网友J:
没见过,更没用过,

A1A2和E1E2上端插的那个元件是什么?热敏电阻?

左边的看着是保护器件。

网友K:
左面的那个是中间继电器,右边那个没有看到过。

网友L:
这是一个组合的有右边辅助控制的接触器,如果去掉右边的,就是一般的DC24V接触器,右边是一个附加的控制器

上边那个小的是绪流元件,作用和绪流二极管的作用一样

网友M:
我倒了....这个我明白!是接触器是中间继电器,上面的那是个压敏电阻组成了阻容吸收...

网友N:
西门子接触器式继电器吧。

网友O:
即使没用过也知道是继电器吧

网友P:
这个应该是带机械互锁的DC24V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B:
对:子开关于回复内容:对:yuanchenga关于朋友,这个我没用过,不过那个“K20”应该是中间继电器,线圈通入24V直流电后,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会断开,至于后面那个应该是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话,那上面的字母应该是3TH__,接触器的话,应该是3RT__,你可以结合上面字母看看。内容的回复:它两是一个元件,主要就是不知道这两个的工作原理 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他们之间是存在连锁关系,是可以分为两个原件的,这用的用法以前没见过,把原件拆下来,通电试一下。记得搞清楚后把答案公布一下,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哦!

网友Q:
这个接触器我用的不少啊!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

当线圈掉电,通过自身机械锁定装置保持继电器仍处于吸合状态,防止重要设备失电.当需要断开继电器满足两条件,1线圈A1,A2失电,2给释放线圈E1,E2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