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生产中停止运行问题!

楼主(2013-01-29):
    昨晚忙了一晚上,利乐A3机变频器坏了更换后开始清洗干燥升温,在28分钟的升温完成后不走下步不能进入生产,等了好久也不进入生产那一步,操作工就按了急停按钮,后来就升不了温也退不出那一步,我过去后看到PLC运行灯没有亮,把PLC上的程序越是开关打到程序档再打回运行就又正常运行了,满以为没有事了哪知到升温后又不走下一步,又一个报警都没有看CPU运行正常,关电后再开机还是一样不跳下一步,问利乐工程师他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后来用电脑联机看到的一些信息,与程序有关找来源程序下载后故障消除,下面是我看到的信息。

楼主:
我想问一下高手,像这几个提示PLC会停止运行吗?

网友A:
不会停止运行!联机后RUN那里显示FAULT那PLC就不会工作,虽然你截图表示有故障,但不会影响PLC运行,只是你程序有几部恐怕有问题,按照提示查查。

楼主:
但我去时PLC是停止运行的,运行灯都没有点亮。

网友B(2013-03-02):
找到对应的rung,然后看是否有数据COP啊等的溢出了,我们曾经现场报过类似的错误。例如本来就十个dint,偏要拷进去11个dint,所以出错了。。

网友C:
对AB的不熟悉,仅初级使用,帮你顶了。

网友D:
字面意思是:数据溢出,基本可以判断是由于程序引起的停机,具体的要看提示.可以通过故障提示顺序进入TASK*-ROUTINE*-RUNG*(LINE*)查看相关的程序.我感觉像是什么条件引起的程序中断,你可以检查一下急停按钮或着急停条件

网友E(2013-05-20):
就是某个数据寄存器一处了,我遇到过一次,成都的机械手也出过一次这样的问题他们用的是slc500的plc a3的话用的是5000的,当时是一起有个电眼一亮就报警停机,那是个计数光电就是那玩意的数据寄存器溢出了

网友F:
不会影响PLC 的运行的!放心好了!

网友G(2013-07-18):
io not responding 灯亮说明网络规划有问题,重新作一下网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