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CPU215能否用CPU22X系列完全代替?

楼主(2013-01-29):
我有一台设备用的是西门子215的CPU,但是此系列已经停止供货,而且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也很难买到.想把此CPU215更换为CPU22X系列,不知道里边的程序是否需要修改?还有如果更换了CPU22X系列扩展模块是否也需要一起控制?

网友A:
CPU215没用过,我用CPU226,取代原来淘汰的CPU214是可以的,楼主何不自己亲自试试。

网友B:
有图有真相,目前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里面有21*系列的CPU选项,说明是支持的。

网友C:
CPU215虽然已经淘汰,但楼主应该能找到相关的资料。然后根据资料分析,再来选择哪款CPU来实现移植。

网友D:
215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E:
应该是可以更换的,但是需要重新下载程序,并选CPU类型;

网友F:
这个不就是I/O点数而已,直接买一套S7-216新的CPU替换就是,模块就不要换了

网友G:
215二个通讯口中的1个是支持DP协议的, 而22*是不直接支持DP协议的.

能不能完全代替就看你原先的215是否使用了DP协议.

网友G:
21*系列的扩展模块接口完全不同于22*扩展模块的接口.模拟量扩展模块也是如此, 不能通用.

网友G:
楼主, 你的215 通讯口1(port1) 有插头吗? 有,那就使用了D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