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操作问题

楼主(2013-01-29):
fanuc机器人示教器操作,编程的时候里面有个坐标环境uframe,utool 什么的,该怎么理解?它们和手动坐标,关节坐标这些又有什么异同?

网友A(2013-04-05):
uframe,utool说明该程序用的是工具坐标,手动坐标和工具坐标的坐标原定和定义的坐标轴不同,手动坐标的坐标原点在第一个轴的中心处,坐标轴和平时的坐标轴一样,工具坐标的原定在第六轴的法兰中心处,z轴是始终沿着手的方向,x轴是垂直于手背的方向,y轴自己判断。

网友B:
uframe是用户坐标=user frame。。。X,Y方向由用户自己设定。。。

utool 是user tool frame 工具坐标。。。就是J6轴工具TCP用。。。原来是出厂默认在J6法兰盘上的坐标。。。装上夹具之后坐标中心往夹具中心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