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01-29):
 在使用和维修开关电源时也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维修开关电源,先用万用表检测是否短路故障的每个组成部分,如电源整流器,开关,大功率整流管;抑制浪涌电流的大功率电阻器吹。然后输出电压检测口阻力异常,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零件。

  2,第一步完成后,接通电源后,也不工作,然后检测功率因数模块(功率因数校正)和脉冲宽度调制部分(脉宽调制),获取相关信息,必须熟悉与脉宽调制模块,每个功能模块的正常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

  3,然后,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电源可以衡量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是380vdc等,380vdc电压,功率因数校正模块工作正常,然后检测调制元件工作状态,测量电源输入端,参考电压输出端,启动控制音速启动/ vcontrol端电压正常,在220 VAC / 220 VAC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示波器观察脉宽调制模块扫描结束的波形是良好的线性锯齿或三角形,如电脑断层扫描结束结束fa5310 TL 494锯齿波,三角波。输出端V有序的窄脉冲信号波形。

  4,开关电源维修实践中,有许多开关电源使用uc38××系列8针脉宽调制元件,最不能因为工作电源启动电阻损坏,或芯片性能。在电路断路器无风险,脉宽调制组件无法工作,需要更换原来的功率值相同的电阻。当脉宽调制组件启动电流增加,减少价值的脉宽调制模块能正常工作。在葛博士供电,uc3843脉宽调制模块,测试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在(220000)和220000电阻,脉宽调制,输出电压正常。有时由于周边电路故障,导致虚拟端电压0 5,脉宽调制元件不工作,在8900个相机柯达修理,遇到这种情况,虚拟连接外电路断开,从0到5虚拟现实,脉宽调制组件正常工作,输出电压正常。

  5,当没有380vdc滤波电容电压,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不工作,功率因数校正模块关键检测脚作为动力输入引脚,音速启动/控制和逆转录靴脚,脚和扎脚。修复3000富士相机,测试板没有380vdc电压滤波电容器。风险投资,音速启动/控制,和波和V波正常,测量场效应功率开关管无0波形,因为fa5331(功率因数校正)芯片组件,机器很长一段时间后,扎端板之间的焊接,V信号发送到场效应管G 0终端板和焊点,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器的电压380vdc过滤器。当音速启动/控制低,功率因数校正也不工作,然后端点检测和连接到外部电路。

  总之,开关电源电路是易到难,功率小,输出电压范围。只要事物的核心,充分熟悉开关电源的基本结构及特点及脉宽调制模块,他们工作的基本条件,按照上面的步骤和方法,更实际的开关电源的维修,可迅速消除开关电源故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使用开关电源时我们还应了解以下几点:

  1,开关电源是启振,开关频率一般看法是正确的,保护电路,电压反馈电路,电流反馈电路和没有问题,如果故障开关。

  2,变压器或"必须必须必须"的声音,总开关频率是错的;

  3,输出电压的电源指示灯闪烁,通常是短边。

  目前,开关电源主要是往高频化发展方向前进,使产品能达到高可靠、低耗、低噪声、抗干扰和模块化,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

网友A:
开关电源主要是往高频化发展方向前进,使产品能达到高可靠、低耗、低噪声、抗干扰和模块化,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