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电路二相是通的,送电还正常

楼主(2013-01-29):
今天检查照明电路四楼二相是通的,送电还正常,吓死了咋回事。量开关柜三相还接地,有点晕。

这照明是从一楼钩到四楼,每一楼都有照明箱,送电都正常。

网友A:
不是有地方漏电啊

网友B:
     你说的二相是通的是什么意思 ? 不太明白 ???

网友C:
每个回路有一个白炽灯泡接着,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就是通的。有不理解的吗?

网友D:
楼主说的通是什么意思,你用万用表测量两项之间的电阻了吗?是0欧姆吗?如果不是0欧姆,两项之间就不是通的,在仔细看看。

网友E:
估计是有负载开着~~就是加热丝 电机 以类的东西 所以两项就是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有负载开着~~就是加热丝 电机 以类的东西 所以两项就是通的

你把灯的开关关掉 在量下 灯本身就是个回路 所以就是两项就是通的

网友F:
这个有问题吗   开关断了就没有这现象了  但是你说接地就不对了你的零和地混了吧

楼主:
想想也是几楼电都是勾上的的,配电室一个总开关柜控制,有几楼层总开关未断开,就会每一相接地(用摇表测),但是就有这两相是相通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显示是通的)但是送电都是正常,还是不太明白这里面应该没有二相控制的电器吧

网友C:
2根相线之间通过负载就通了。数字表的二极管档100欧以下蜂鸣器就会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每个回路有一个白炽灯泡接着,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就是通的。有不理解的吗?

把照明开关全部关掉就解决了

网友H:
要养成好习惯,不要简单表述通或不通,太模糊,应用阻值量化表示。

网友I:
如9楼所示,可以画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