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用变频器拖动离心机的使用情况及心得

楼主(2013-01-29):
     本人原单位因生产不景气基本倒闭,到了一个新的单位,是一家不大的化工厂,多旧货市场上淘到2台1500的离心机,变频拖动,电阻制动。(这是背景)

     因变频器是旧的用不上,购买新的变频器发现18。5KW的变频器基本不能直接接电阻,必须要加制动单元才能制动。从淘宝上购得二手拆机的富士制动单元后因动作电压不合适(吃一堑,长一智)重新购时才注意这个细节。

    最有趣的是最近安装的这台离心机,空载时转速正常,但加料后速度明显变慢,电流也不大,在正常范围,多次核对参数后,没发现问题,更换台正在正常使用的变频器后故障依然,无奈准备把离心机大拆,看与电机直连的轴是不是没有键造成丢转,突然发现离心机居然反转,(因为是旧设备,没有方向标志)更改后一试居然好了,只是不知道理何在?有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吗?我想我说的挺清楚的了

网友A:
很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B:
以前在化肥厂上班 记得有种联轴器类似与踏板摩托离合用在离心机上

转速越高传动效率越高 电机启动性能好 你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

长期一个方向摩擦片接触好 反向则打滑!

楼主:
电机是直联的,不是靠磨擦的那种,电机是星型接法,是因为这种接法转矩不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直联的,不是靠磨擦的那种,电机是星型接法,是因为这种接法转矩不够吗?

星型接法转矩肯定低!但也不存在方向不同转矩不同呀!看样子还是设备上的问题!楼主注意电流星型接法不要把电机烧了!

楼主:
观测中,电流不是很大,最大时为14A左右,现在分析是离心机里有挡水结构,反转时水可能不能及时排出,造成负载增加,因转矩小丢转所至,还没拆开看,反正能用了,以后有拆开的机会再看吧

网友C:
   以前用过电机功率45KW的离心机,变频调速,正反转正常使用。

楼主:
补充一下,IPC制动单元型号:DR-1L    使用效果挺好的

制动系统

IPC Innovative Power Canada

IPC Dynamic Brake Unit

型号

DR-1L

Motor Cap

0.75~22KW

Resistor

R>20欧姆

Braking Current

33A Max

Power Class

380VAC

Braking Level

640DC

注意:切勿将DC+)和DC-)端子接反,否则会有火灾危险。

制动电阻:48欧姆1500 瓦的电阻串联。

网友D:
上个配电室现场的图

网友E:
太简陋了吧

网友F:
很明显没有正确使用嘛,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