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通信

楼主(2013-01-29):
你好,我想使MT6070.三菱FX1N以及电脑三者之间连接,以便能实时监控运行情况,请问如何连接?还需要其他设备吗?

网友A:
编程电缆不就行了。。。。。。

网友B:
这好像是用穿透的功能吧,MT6070不支持穿透功能

网友C:
FX1N安装232或者422BD之类的模块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