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趋势图里能显示多个资料取样的数据吗?

楼主(2013-01-29):
在一个趋势图里能同时显示六个资料取样的数据吗,要怎样设置?

网友A:
那就用多条曲线。。。

网友B(2013-03-02):
在资料取样里把通道数增加6组,然后在趋势图元件属性-通道里把通道全部勾选即可   我也在弄   还没上机尝试  希望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