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宏写CRC校验程序

楼主(2013-01-30):
在台达人机里如何用宏写CRC校验程序,有详细的例子吗

网友A:
以前一同事(论坛里叫苏菲)写的!参考下

$1100 = FFFFH
$10000 = 2000
FOR $100
$1100 = $1100^*$10000
FOR 8
$4000.0 = GETB($1100.0)
$4001 = $1100>>1
IF $4000.0 == OFF
$1100 = $4001
ELSE
$1100 = $4001 ^ A001H
ENDIF
NEXT
$10000 = $10000 + 1
NEXT
$102 = $100 + 2
SWAP($1200, $1100, 1)
*$10000 = $1200/256
$10000 = $10000+1
*$10000 = $1200%256
$1210 = H2A($1200)
$1300 = $1211*256
$1302 = $1210 + $1300
$1301 = $1213*256
$1303 = $1212 + $1301
$10004 = 1400 +$100
BMOV($1400,$1000,$100)
BMOV(*$10004,$1302,2)

网友A:
校验码计算没有问题(我自己也写了个版本的),但是在RTU模式使用Putchar getchar 指令发送却没成功。和本来是要和其他家通讯的,后面拿台达PLC,也没成功。感觉是RTU模式当数据低电平高于3.5个字符判断为停止的原因。没用示波器去抓实际数据!LZ可以试下,我也学习下!

网友B(2013-04-30):
楼主这个CRC好像有点问题呀!$1210 = H2A($1200)

网友C:
让屏去干这个事,屏会很痛苦的,又不是PLC。

台达的屏的通讯口有MODBUS协议,为什么还要自己写校验?

网友D(2013-07-31):
#$500 内存放CRC校验字

$500=0FFFFH

$511=0A001H

#需要计算的数据,依次存放在$501--$506

#第一字节校验

$510=$501

$500=$500^$510

FOR 8

#循环右移1位

$509.0=GETB $500.0

$500=$500>>1

$500.15=GETB $509.0

IF $500<8000H THEN GOTO LABEL 10

$500=$500-8000H

$500=$500^$511

LABEL 10

NEXT

#第二字节校验

$510=$502

$500=$500^$510

FOR 8

#循环右移1位

$509.0=GETB $500.0

$500=$500>>1

$500.15=GETB $509.0

IF $500<8000H THEN GOTO LABEL 20

$500=$500-8000H

$500=$500^$511

LABEL 20

NEXT

#第三字节校验

$510=$503

$500=$500^$510

FOR 8

#循环右移1位

$509.0=GETB $500.0

$500=$500>>1

$500.15=GETB $509.0

IF $500<8000H THEN GOTO LABEL 30

$500=$500-8000H

$500=$500^$511

LABEL 30

NEXT

#第四字节校验

$510=$504

$500=$500^$510

FOR 8

#循环右移1位

$509.0=GETB $500.0

$500=$500>>1

$500.15=GETB $509.0

IF $500<8000H THEN GOTO LABEL 40

$500=$500-8000H

$500=$500^$511

LABEL 40

NEXT

#第五字节校验

$510=$505

$500=$500^$510

FOR 8

#循环右移1位

$509.0=GETB $500.0

$500=$500>>1

$500.15=GETB $509.0

IF $500<8000H THEN GOTO LABEL 50

$500=$500-8000H

$500=$500^$511

LABEL 50

NEXT

#第六字节校验

$510=$506

$500=$500^$510

FOR 8

#循环右移1位

$509.0=GETB $500.0

$500=$500>>1

$500.15=GETB $509.0

IF $500<8000H THEN GOTO LABEL 60

$500=$500-8000H

$500=$500^$511

LABEL 60

NEXT

RET

凑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