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 400报FL20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1-30):
最近接受一台ABB 400,故障记录是20,

在我这里短接AI1  +10V,用端子能正常启动!

就是模块有响声,变压器有响声!

请问大师们缝隙下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模拟量输入信号超出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入信号超出范围

网友C:
手册说是模拟信号超出范围的,这个信号检测可以屏蔽的!请检查13组参数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