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机械凸轮编程问题

楼主(2013-01-30):
用松下FP-X 系列PLC编写程序,代替机械凸轮……知道已经有高手已经做出来了,各位大虾有没有经验的提供下建议?

注:实现机械凸轮(也就是轮切)需要用什么指令,大体的运算四轮是什么?

网友A:
哪個高手可以用PLC做出電子凸輪 那真的要恭喜她了 神人

网友B:
可以使用增量编码器,plc高速计数,控制动作点,也可以使用绝对值编码器,plc读取绝对编码器位置控制动作。

网友C:
这个就是脉冲分配而已,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D:
标记一下,看神人的神回复。祈求得再见神一面。

网友D:
不知道神如何做3次或以上插值?不知道神用什么方式把凸轮动作传递到伺服?不知道神用PLC做凸轮一个伺服周期有多长?这一切对于神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不知道神要用多长时间做这个工作?不知道神做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得到人的认可?神应该知道我说什么的。

网友D:
回复楼主。我也正试图用PLC的方向去仿真电子齿轮功能。不过我没有用神指定的PLC。我只用200。

楼主:
确实有神人做出来了 算法和指令啥的不是很明确,正在试验中……

网友D:
你用什么plc用什么伺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脉冲分配而已,有那么复杂吗

你真以為自己是神人 就脈衝分配而已 兩軸的相對應的位置與速度 怎麼分配???

网友A:
歐系的電子凸輪 跟電子齒輪 完全不是同檔次 不要把電子齒輪當成電子凸輪

网友D:
是啊。我忘记问神还有一个问题。速度给定不知道如何做?加速度或者说加减速时间怎么做?上面问过神的三次插值只是位置插值,而速度加速度怎么插?

我滴神啊。我只是在仿真电子齿轮,还没成功,膜拜中。

网友E:
同等,失败的路过,恨死凸轮了

网友D:
可否说说怎么样失败了。

网友A:
連控制器的選型都搞不懂怎麼不會失敗

网友D:
能否提示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否说说怎么样失败了。

读取的编码器数据都对 实际切出来的位置不对 纠结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連控制器的選型都搞不懂怎麼不會失敗

FP-X 怎么不能做了 我见过人家做成的 FP-X 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啊。我忘记问神还有一个问题。速度给定不知道如何做?加速度或者说加减速时间怎么做?上面问过神的三次插值只是位置插值,而速度加速度怎么插?我滴神啊。我只是在仿真电子齿轮,还没成功,膜拜中。

我是速度偏高 用绝对值模式卡位置 其实就是 起起停停的 只是看不出来而已  加减速可以自己做 也可以设置伺服的平滑滤波  有个很大的问题 换速会引起伺服的指令位置偏差增大 加速太多就失误 了

网友A:
若你利用運動控制中的直線插補 兩軸都是伺服 那速度所造成的偏差是可緩解 但若虛擬軸用的是變頻 呵呵 就繼續辛苦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連控制器的選型都搞不懂怎麼不會失敗 内容的回复:FP-X 怎么不能做了 我见过人家做成的 FP-X 的

那你問他線速度多少? 10m/min 還是20m/min 或是 200m/min 400m/min 另外精度呢?

网友A:
FP-X 是什麼?-------------

网友E:
引用 网友G:
FP-X 是什麼?-------------

松下的PLC  我说的包装机械  精度在+-2.5mm 速度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FP-X 是什麼?------------- 内容的回复:松下的PLC  我说的包装机械  精度在+-2.5mm 速度不清楚

這不是電子凸輪只能算是電子齒輪 也就是位置同步 真正的精度是靠Mark sensor來修正 但2.5mm的精度實在不怎樣

我上所提的精度 多在0.05mm 速度都在百米以上

看起來神人是沒有 但吹牛的牛人 是不少

网友D:
只发言过一次的神都还没有吭声。楼上不要说没有。只是发言当中暂时没有。

39366:你做的是电子凸轮还是电子齿轮啊?你用什么途径传达数据到伺服器的?要穿些什么数据?(诚恳地问)

网友A:
到運動控制的板塊 去查 七夜 叫我小白 他兩應該都有搞過電子凸輪 最近通訊網也在研究電子凸輪的輪切 在PLC要找神人 那就太神

网友E(2013-03-03):
只能说明算法不对而已,板卡,plc不都是单片机啊,讨论个问题,知道的就说下,不知道就凑个热闹,这么讽刺装什么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只发言过一次的神都还没有吭声。楼上不要说没有。只是发言当中暂时没有。39366:你做的是电子凸轮还是电子齿轮啊?你用什么途径传达数据到伺服器的?要穿些什么数据?(诚恳地问)

没做成,电子齿轮不是伺服参数么,bu yong zuo

网友A:
对:my39366关于只能说明算法不对而已,板卡,plc不都是单片机啊,讨论个问题,知道的就说下,不知道就凑个热闹,这么讽刺装什么比 内容的回复:

你真夠白目 你以為你是誰 運算式不對 這運算是你能算的嗎 你有本事算嗎 電子齒輪都搞不出來 還想搞電子凸輪 從頭到尾都告訴你PLC是做不到

网友E:
对:笨鳥慢飛关于 回复内容:对:my39366关于只能说明算法不对而已,板卡,plc不都是单片机啊,讨论个问题,知道的就说下,不知道就凑个热闹,这么讽刺装什么比 内容的回复:你真夠白目 你以為你是誰 運算式不對 這運算是你能算的嗎 你有本事算嗎 電子齒輪都搞不出來 還想搞電子凸輪 從頭到尾都告訴你PLC是做不到

算了 我先认个错 和平交流 不骂人    我觉得只是硬件没问题就是算法问题,C++ C也未必就优越的不得了,都是工具,你说VS比TC好用我信,你说C是最优秀的我就不认同了

网友E(2013-04-03):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E关于只能说明算法不对而已,...

 "征"说的非常有道理,"征"说PLC做闭环不一定能胜任,运动控制不象老刘说的那样简单,只要把命令脉冲和反馈脉冲一减得到累计偏差向外一发就完事,有许多算法在里面,PLC长于逻辑,数学运算本不见长,再加上速度慢,因此确实不一定胜任.

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您的指导。

我的意思不是用PLC做位置闭环,假设机械刚性完全高,伺服响应(加增益)完全能跟得上波形(调缓波形)是不是就OK了(假设假设假设假设)?那么是不是机械刚性越高就越接近于这个结果?

我觉得一些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用PLC还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增量编码器,plc高速计数,控制动作点,也可以...

我见网上有人用DP实现PLC和绝对值编码器做的电子凸轮,但是代价高(好多低档PLC不能做DP主站),用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型有什么不同,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J:
关键看速度和精度了,速度极慢,精度没要求,小plc大概可以试一试,除了这个,免谈。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以使用增量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每个位置对应一个绝对值的数据  断电了再上电可以知道位置在哪儿  除了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2013-08-20):
在低速上是可以的。。。。20米左右精度+/-0.5MM。双变频不是双伺服。。记住这旋切不是电子凸轮。。。是双位置逼近算法。。。

网友K:
对: my39366 绝对值编码器每个位置对应一个绝对值的数据  断电了再上电可以知道位置在哪儿  除了分辨率的问题

绝对值的数据同步写入掉电保存存储器,断电了再上电后回写OK。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PLC能做电子凸轮?反应的过来吗?再说用什么方式控制伺服啊?厉害啊!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震惊啊!你们说的电子凸轮是不是我理解的电子凸轮啊?你们是的说凸轮开关吧?一个角度值对应一个输出的形式。

网友D:
是说电子凸轮啊,有曲线的那种啊。凸轮开关怎么控制轮切啊?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