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热灭菌和湿热灭菌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干热灭菌的问题

一、对开门百级净化热风循环风箱:

1、通常采用250℃,时间不低于45分钟;

2、在250度时,1min ,FH=30.3;

3、那么45分钟,其FH值就是30.3*45=1363.5;

4、那么不是大于基本要求FH等于1000吗?

5、2000年版药典就是不低于30分钟(FH=30.3*30=909.1),那么为什么会在2005年版做如此修改?

6、是因为这里的250度是腔体内温度,不是物品内部或表面温度,也不是最低点温度,所以将其时间提高15分钟!所谓:温度不够时间补,补的是时间

二、隧道烘箱:

1、通常采用320度,时间不低于4分钟;

2、其在300度(公认温度,低于通常,真是!),1分钟,FH=255.5,

3、那么4分钟,FH值就是255.5*4=1022;

4、那么为什么会通常用320度呢?原因同上,瓶底温度在320度时,瓶内温度才会达到300度."要提高产量,得提高温度,温度不均匀更要提高温度,补的是温度,一补时间,一补温度。

干热灭菌FH值计算

SDA不知为何?FH大于1400.准确地说是1364.

干热标准温度为170C,Z为54.

F(T)=10^((T-170)/Z)

F(320)=10^((320-170)/54)=600,也就是说:320C 1分钟相当于标准温度(170C)600分钟

320C,10MIN,F(H)=6000(5995).

隧道烘箱设定320度,但不能全程达到320C,我做的是5分钟.

 我做过的经验,F(H)在2000到3000之间.为什么呢?正常的计算是要把长升温100度开始与降温至100度结束,均应计入FH值的计算,所以,FH值的计算是一个倒扣的船形集合,即使低于药典正常标准,仍能达到FH值大于1000,但这计算起来有点麻烦.

从资料报道,国外生产能满足灭菌去热原要求,其FH≥1000。根据中国2000版药典的要求和公式计算,认为空瓶FH≥ 1400为宜。通过计算:当FH≥1400, 安瓿在300℃时的暴露(灭菌)时间必须大于3.45min。因此,对连续式隧道灭菌烘箱的灭菌程序为:300℃时, 大于4min即能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A:
弱弱的问下:FH是个啥东东?

网友B: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弱弱的问下:FH是个啥东东? 内容的回复:

FH值的计算解释
第一部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制药机械行业标准JB/T20093-2007《抗生素瓶表冷式隧道灭菌干燥机》中所论及:干燥灭菌的杀菌热力强度FH(min),系参照基准温度T0=170℃下的标准干燥灭菌时间得出。合格标准为FH≥1365。计算公式如下:
FH=∑△t10(T1-T0)/z
式中:T1——实测温度;
T0――为灭菌保证温度170℃
Z―― 温度变化升高的灭菌率,去热原为54,灭菌为20
△ t――灭菌时间,如每半分钟那个取一个数据,5min中计算FH值为10个数据,则△t为0.5。
将FH值累加起来就是该通道5min的FH值(如每半分钟取一个数据,5minFH为10个数据相加)
第二部分
老式的干热灭菌机是按照实际灭菌温度260度设计的所以其灭菌30分钟后,FH值计算所得为∑10(260-170)/54=1392,结果大于1365。
新型的干热灭菌机则是按照实际灭菌温度320度设计的所以其灭菌5分钟后,FH值计算所得为∑10(320-170)/54 =2997。

不过我们灭菌计算公式都是根据温度或F0值居多!

网友C:
原来接触过对开门脉动真空纯蒸汽灭菌箱,F0值经常在15以上。

网友C:
一般是经过验证后,考虑最低点和不均匀,再加上保险系数,既延长时间,也适当提高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