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油箱有油垢如何处理 ?

楼主(2013-01-30):
       大家都知道, 一般现代自动化装配生产线都会有空压机, 我司用的 75KW 的螺杆空压机, 今天进行例行保养, 发现 油铜下部排油管不出油, 于是只能从上面处理后一看, 在油筒的底上 结有一层厚厚的 油垢 呀, 请问这个怎么处理?

    看到中间那个黑圆形的物体了吗, 就是油垢堵住下面的排油管道了, 这个如何处理解决

网友A:
柴油 油气桶是分离油气 储油的 看样子你们没按规定换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油 油气桶是分离油气 储油的 看样子你们没按规定换油

  听厂家来人说是什么高温了! 后为用什么油分解化学品

网友B:
  试试用压缩风吹吹,或者是蒸汽吹吹,当然有专门的清洗公司可以专业服务的。

网友C:
油怎会长垢。那是油中杂质和运行中油劣化后的沉积。加进一定量的油搅拌,把沉淀在底部的杂质溶进去,然后排出。

网友D:
主要是应为使用了不同品牌的油混合使用后的结果,空间大的地方好处理,关键是油管道中的需要使用专用的油进行运转清洗。

网友E:
应该用专用清洁油使结垢物溶解,再清除干净。

网友F:
换个桶白 。。。。。油垢桶烤红苕去鸟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桶白 。。。。。油垢桶烤红苕去鸟 。。。。。。。。

这个可是铁筒,很厚的,且一直是复盛厂家来维护保养的呀 ?

网友G:
没这么弄过呢。这是准备三级保养么。

网友H:
有种清洗剂泡个半小时就行了,看样子以前保养都是忽悠的多,正常时不会结那么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