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密码破译

楼主(2013-01-30):
各位朋友:

  请问,现在手上有个plc200cn,但是上载的时候有密码。有什么方法解开这个密码吗??

网友A:
据说CN的不好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

网友B:
如果设置密码会弹出密码对话框,但是现在200的四级密码你只能执行清除,4级密码禁止读程序即使有密码也不行,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把程序清除一下,不过清除以后程序就没了;

网友C:
如果是四级密码的;需要专业人士才能做到;

需要取出里面一个密码存储芯片AT24C01一类的东西;

读取里面信息;才能解决;

那样需要取芯片;焊接芯片!!

最好请专业人士!!!

网友D:
我能分析出密码,前题是你要拆开plc,读出存储里面的数据发跟我哦

网友E:
什么设备还要破译呀?直接买一个新的PLC写一个程序测试通过就行了(原PLC保留以防万一不对恢复系统,反正CPU200系列的没有几个钱)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什么设备还要破译呀?直接买一个新的PLC写一个程序测试通过就行了(原PLC保留以防万一不对恢复系统,反正CPU200系列的没有几个钱)内容的回复:

哎呀。。。咱能不浪费就不要浪费。。。

网友F:
有时间、不是重要的、或者玩玩而已的可以试试。

网友G:
你可以找西门子售后服务,签个协议就行啦不用钱,回来的邮费都是西门子出,你只需付寄去的邮费。

网友H:
拆芯片解  密

不是很复杂了

QQ 380311035

网友I:
解过普通200的,没有解过C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米兰关于拆芯片解  密不是很复杂了 QQ 380311035

好吧。。。还要拆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