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编程时按钮按下和不按怎么显示不同颜色

楼主(2013-01-30):
求教各位大神 小弟刚接触触摸屏编程   MCGS的触摸屏编程时 按钮 按下和不按怎么显示不同颜色

网友A:
组态时按钮属性里边有设置,基本属性--抬起设置背景色红色,按下设置背景色绿色。操作属性设置为数据对象操作按1松0。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组态时按钮属性里边有设置,基本属性--抬起设置背景色红色,按下设置背景色绿色。操作属性设置为数据对象操作按1松0。 内容的回复:

大神 按下怎么一直保持绿色啊?  而且设置按下变成绿色保存后 抬起也就变成绿色了

网友A:
“使用相同属性”不要勾选。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使用相同属性”不要勾选。内容的回复:

大神辛苦了 我再想问一下 按下的时候怎么保持常绿

网友B:
用动画按钮

网友C(2016-08-05):
我是做取反操作,如何设置颜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