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联轴器两个联轴的角度

楼主(2013-01-30):
万向联轴器的两个联轴之间有没有角度要求,是平行还是垂直,还是根据负载性质调整角度

网友A:
没看懂楼猪的意思,能上图就不要怕麻烦给的详细点,给位看官才能看图下药

网友B:
万向联轴器,万向吗!能装上就没问题,平行,垂直没鸟关系,只是别超出极限位置。

网友C:
楼主应该说的是中间部分的铆钉,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D:
没有用过垂直的,但有一定的角度可定没问题

网友E:
万向联轴器的定义指的是从90°——270°的任意角度进行变换运行方向,不能超出该设计范围(正常应用完全在该范围,脑袋进水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