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2SE台达新出的PLC谁用过

楼主(2013-01-30):
DVP-12SE网络型进阶薄型主机谁用过?

选型样本里面看到的。台湾那个繁体字网站和选型样本里面只有简单的介绍,中达电通网站压根没有。现在我关心的是:它在小型机系列里面与那个类型处于一个层次(EH还是ES)?性能与用法与其他小型机一样吗?要用到他的以太网口通讯,需要什么特殊编程吗?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具体资料?我在台达网站上找了一下午无果。

网友A:
应该和sa2处于同一系列。同样需要相关资料。

网友B:
參考一下台達的型錄,裡面有介紹

不過是繁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一下台達的型錄,裡面有介紹 不過是繁體的

你说的就是这个吧!我看过了,在台达官网上有。

我现在想知道这个用以太网功能时拿来就用还是要在程序中配置。软件中看不到,最新编程手册中也没有关于这方面
描述。

网友C(2013-07-25):
如果是只用到数据交换的话用DCISOFT这个软件对以太网口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在不同品牌的设备上使用数据交换不一定能成功(本人使用就没有成功,IP和存储器在址都没问题,但如果都是台达PLC之间数据交换的话是可以的,这个做过实验),还有就是用程序发送MODBUS TCP协议,这个程序在SE这款PLC上怎么发都不成功,但在SA2带EN01模块上是能使用的(使用时程序中模块地址要改).在我看来SE这款PLC好像是能做从站,做不了主站(但数据交换又能主动交换.这是我个人做实验的看法,有什么不对的还请大家来探讨下,有成功的例子分享下.)

网友D(2013-09-14):
是台達SLIM系列PLC,特點是帶以太網通訊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只用到数据交换的话用DCISOFT这个软件对以太...

 谢谢提供参考!我还没有见到亲自试试呢。

网友E(2015-04-17):
我正在用12se与电脑网口调试工具通讯,但是CR#116总算在0-1-3循环显示,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F(2017-09-06):
DVP-12SE数据交换功能和MODbus-TCP指令,我已经测试完毕,比其它PLC稍微麻烦点

网友G(2017-12-26):
引用 网友F:
DVP-12SE数据交换功能和MODbus-TCP指令...

请问下 chengzi ,我也在用Se,遇到了两个问题,麻烦指点下
1 用modbusTCp读 D寄存器,D127以下返回正确,以上就返回不对了,不管是寄存器是什么数据,全部返回3F

2 我用to 写 K108的 88 89地址,修改了 ip地址,读出来的值也是修改了,但还是只能用默认的ip进行连接,会是那个地方没设置好吗还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