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12sa升级到SA2问题

楼主(2013-01-30):
请教各位高手,DVP12sa升级到sa2后原来能正常连接模拟量模块06ad-s,sa2却读不到ad模块的数据了,sa2与sa的指令不同吗?但程序编译下载都正常啊?

网友A:
按道理,SA支持的SA2一定会支持的。

楼主:
现在问题进展:SA2程序中读取前4个通道时没问题,只要加入5、6通道就一个也读不出来了,软件用的WPLsolf2.33;sa2版本v2.42A1;06AD-S版本:v4.00A0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分2次,用2个FROM指令读出AD值,一次读出3个通道,这样就能读出6个通道AD值;不过这肯定是个bug,不能一次读出6个AD值。在SA中能一次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