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见过此等故障

楼主(2013-01-30):
ATV303的报这个F002故障,有木有大神解决过的,客户催得急啊

楼主:
自己来顶个。。求讨论啊,是不是需要换电源卡或者是存储卡哟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不行的话,打4008101315施耐德客服问问吧。

网友B:
问厂家吧

网友C:
没有用施耐德的,无能为力啊……

网友D:
这是变频器吗?

网友E:
1、CPU出错,更换CPU;

2、CPU引脚短路,修复;

3、主控板内存出错,参数丢失,重新写入参数或者换新;

楼主:
这个是施耐德的变频器哦。。。热线4008101315说他们也无能为力的,要找售后的,售后的是要收费的哦。。

网友F:
施耐德变频器售后要收费?太王霸了吧!

网友G:
我用一台变频器的组态窗向另一台变频器下载组态时遇到过,也是提示版本不同,但我的变频器是同型号并且是同一批次的货,但不是施耐德变频器。你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吧,不行就问问他们全国服务热线,找技术支持问问。

网友H:
联系厂家售后服务吧!!!

网友I:
也许只是什么卡件没有插牢。

网友J:
呵呵,怎么这么多捣乱的人啊

网友K(2013-03-12):
硬件版本不对了,个人见解。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