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伺服在钢筋弯箍切断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3-01-30):
欧瑞伺服在钢筋弯箍切断机上的应用

引言

随着建筑业的发展,混凝土构件中钢筋箍的弯制量大幅度增加,因此钢筋弯箍切断机的应用日趋广泛,它能将钢筋弯曲成各种形状的箍圈,速度快、易操作。

此次选用欧瑞伺服的客户为江苏南通一钢筋弯箍切断机生产厂家,该厂家对伺服产品的选用非常严格。之前该企业选用过几家国外和国内伺服品牌,但效果不是很理想。经过试机和一段时间的应用,欧瑞伺服优越的性能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让客户非常满意。

系统工艺

   钢筋弯箍切断机的运行分3个过程:送料、折弯和切断。上电给伺服使能以后,根据设定的长度、折弯的角度和设定的弯折形状,上位机控制器PLC发送位置脉冲给送料伺服。送料伺服驱动器根据该脉冲驱动伺服电机拖动钢筋前进,到位停止后送料伺服驱动器给出到位信号到上位控制器,上位控制器发送位置脉冲输出折弯信号给折弯伺服,折弯完成信号返回上位控制器,继续循环送料和折弯,只到加工出上位机给定的形状后,上位机给出切断信号,通过气泵切断钢筋。

伺服系统的调试

1.          首先确定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型号匹配,检查配线是否正确。

2.断开机械连接,给伺服上电,通过控制面板确认伺服上电电有无异常,伺服点动运行,查看伺服电机运行状态,确保伺服驱动器与电机无异常现象,确保伺服电机运行方向正确。

3.选择位置工作模式,在该模式下检查伺服与上位机接线是否正确。特别是紧急停止是否好用。

4.将伺服电机连接在机械上,设定所需的用户参数,手动运行查看每个动作是否正常。

5.调整伺服增益、电子齿轮比,让设备运行在最佳状态。

伺服接线及参数设置

1.弯箍机上位机与伺服系统连线图如下:

     上位机                    伺服系统

1)             COM--------------------------------<19>ALM-(伺服报警输出地)

2)             X10---------------------------------<20>ALM+(伺服报警输出输出)

3)             N1----------------------------------<4>GP(输入端子公共端)

4)             RST1-------------------------------<9>RST(报警复位)

5)             EPB1------------------------------<5>SON(伺服使能)

6)             Y0---------------------------------<43>PULS(脉冲指令输入)

7)             Y2---------------------------------<39>SIGN(脉冲方向输入)

8)    P1---------------------------------<48>PLI<38>PL2(脉冲指令公共端)

2.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

参数

参数设置

(送料伺服)

参数设置

(折弯伺服)

备注

Po001

d 0 1

d 1 1

选择位置脉冲模式

Po002

最高转速限制值

Po101

速度环比例增益

Po102

速度环积分增益

Po106

速度检测滤波时间常数

Po301

位置环比例增益

Po304

电子齿轮分子

Po305

电子齿轮分母

Po306

位置环滤波时间常数

So-17

正转限制取消

So-18

反转限制取消

3.电脑监控画面:

总结语:

     经过几个月的试用,该客户对欧瑞伺服的品质以及性能表示非常认可,同时客户对欧瑞完善及时的售后服务表示满意。欧瑞伺服在钢筋弯箍切断机上的成功应用,证明了欧瑞伺服的性能已经达到了行内标准,对以后欧瑞伺服在其它领域的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