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窜油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3-01-30):
空压机窜油有以下两种故障现象,其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故障现象:
1、在空气滤清器及排气口有机油溢出。
2、储气罐(湿)放水时有过量的机油溢出。
故障原因:
1、吸气受阻或进气过滤不好;
2、回油受阻;
3、空压机缸套与活塞及活塞环磨损过甚或油环装反、卡滞而润滑油上窜;
4、空压机冷却不完全;
5、脏物没有经常从储气罐内排出;
6、空压机运行时间过长;
7、发动机曲柄箱的压力过高;
8、发动机油压过高;
9、润滑油变质;
10、空压机有缺陷。
故障的判断与排除方法:
1、检查空压机滤清器,如果有损坏、缺陷或不干净的空气滤芯,及时更换损坏部件;检查空压机进气管是否有扭结或变形,保证进气管道具有最低要求的内圈直径;
2、检查回油管是否有过多的弯曲、扭结及障碍。建议最小回油管内径为。回油管道必须一直从空压机下降到发动机曲轴箱内;
3、检查并测量空压机缸套、活塞环磨损及损坏情况及装配情况,磨损严重的应予更换;
4、针对空压机的空气冷却部分,要清除在散热片上累积的油污、烟灰或不干净物。发现损坏的零件要更换;检查损坏的散热片,发现损坏的零件要更换。针对空压机的水冷却部分,要检查适当的冷却管道尺寸,检查空压机的冷却剂流通情况,在发动机调节速度时候,最低允许的流量是每分钟5升。如果冷却剂流量缓慢,检查冷却管道和配件积累的锈、扭结和限制因素;
5、检查水温不能超过93℃。检查储气筒上的气阀,保证它们运行正常。建议车辆装备自动排气阀。并在储气筒前适当地配备使空气干燥的空气干燥装置;
6、车辆在刹车没有使用的情况下,泄露每分钟不能超过6.9千帕压力下降,在使用刹车情况下每分钟20.7千帕。如果泄露过多,检查系统漏气并修理。检查卸荷系统是否工作并修复;
7、测试发动机曲轴箱压力是否过高,更换或修理曲柄轴箱的通风设备。油尺的松动或部分抬起表明曲轴箱的压力有问题;
8、检查发动机润滑压力(空压机进油口处),并与额定压力相比较;
9、更换合格润滑油;
10、只有在确认了上述诸原因都不存在的情况下,才能更换或修理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