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直流操作电源

楼主(2013-01-30):
分布式直流电源

【1】是一种新型的直流电源设备,主要应用于小型开关站和用户末端,为二次控制线路(如微机保护等智能终端及指示灯、模拟指示器等)提供可靠不间断工作电源,避免交流失电时导致微机保护失去保护作用,解决因操作过电压及谐波等因素使UPS失效从而导致微机保护失效问题。同时还可为符合装置功率要求的一次开关设备(弹簧机构真空断路器、永磁机构真空断路器、电动负荷开关等)提供直流操作电源。   分布式直流电源具有市电输入和PT输入两种方式,输出方式从DC220VDC24V各种规格,可以满足各种使用场合。装置最大输出功率可达600W,可以满足不同负载的需求。   分布式直流电源体积小,安装接线方便,适合分散安装于各种型号的开关设备内。使之比一般直流屏系统更可靠,更经济(对小型用户终端更明显),又节省占地空间,降低线路损耗及安装工程量,且维护方便,为电力系统供电可靠性提供新的选择方案。   分布式直流电源采用高频电源技术,蓄电池采用自动充电管理模块进行维护,大大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使得装置运行更加安全可靠。装置具备通讯、报警功能,可以方便地实现无人值守的远程自动化管理。

应用范围

2】主要应用于各种型号的开关设备内,为主开关(断路器、负荷开关等)和二次保护装置提供可靠的直流操作电源。

技术参数使用环境条件

  工组环境温度:-10℃~+45℃;最大月平均相对湿度:≤90%;最大日平均相对湿度:≤95%;海拔高度:不大于2000米;工作环境条件:无导电微粒尘埃,无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化学物质,使用地点应具有防御雨、雪、风、沙的设施,周围不允许充满水蒸气或有较严重的霉菌存在。

输入电源

  交流输入电压:85265VAC;频率:50Hz±10%;波形:正弦波,波形畸变<5%;功率要求:单台不小于150VA

输出功率及功耗

  (1)连续运行功率:   ?

          连续运行:≤100W,可满足微机保护装置、指示灯、模拟指示器供电需要;由电池供电时,根据电池容量及负载参数可长达824小时。   ?

          短时运行功率:≤200W20S,可满足VS1VD4ZN21等大多数10KV系统弹操机构断路器,电动负荷开关储能供电需要。   ?

         瞬时运行功率:≤600W100ms,可满足VS1VD4ZN21等大多数10KV系统弹操机构断路器及负荷开关分合闸供电需要;由电池后备供电时,可操作20次以上。

  2)功率消耗:装置本身消耗的功率不大于8W

  蓄电池的充放电装置外接212V蓄电池,当装置交流供电停电后,保证直流供电正常连续,具体备用时间由蓄电池容量和负载大小决定,当蓄电池放电至过欠压时,装置发出报警信号,并为保护蓄电池自动停止直流输出;当交流供电正常时,装置自动恢复直流供电并在72小时之内可将蓄电池重新充满。

通信速率及规约

  通信速率 9600bps ;规约采用MODBUS通信规约。

相关标准

绝缘性能符合GB/T14598.3-93的有关标准;对电压突降适应能力符合GB/T17626.11-1999的规定。

   电磁兼容性能:

—对静电放电的不敏感性符合GB/T15153.1-19983级规定;

—对工频磁场干扰的不敏感性符合GB/T15153.1-19983级规定;

—对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的不敏感性符合GB/T17626.4-19983级规定;

—对高频干扰的不敏感性符合DL/T721-2000的规定;

  —对浪涌干扰的不敏感性符合DL/T721-2000的规定。

特点

1、分散安装,节省占地面积、降低造价,根据嵌入式的设计思想,JRXQF系列嵌入式直流电源装置直接安装在智能开关柜的仪表箱内(或户外装置的电动操作箱内),可节省直流屏的占地面积。因电源在开关柜内,可减少电缆的使用量,节约一次设备投资及电缆施工工作量;在总台数不多时,其总价低于直流屏系统,可降低工程总造价;同时在运行时可减少线损,减少备件,节约运行成本。

2、嵌入式供电方式,可靠性极大提高采用嵌入式的供电方式,当某一回路发生故障时,其它回路的电源装置不受影响,避免出现一点故障全站无操作电源,与集中供电的直流屏相比,其总体可靠性得以极大提高。

3 多种输入输出方式,适用范围广JRXQF系列能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直流220V110V48V24V输出,交流输入范围为85265V,灵活适用于PT及市电供电。

4 智能化管理维护,智能化高频电源技术,自监测、自诊断,可当地显示、报警,也可联网通信,实现无人值守的自动化远程管理。内置蓄电池自动充电管理模块,自动对电池进行智能化均浮充管理,大大延迟蓄电池的寿命,使运行更加可靠和安全。

主要功能装置能量的转换

  分布式直流电源在有外电情况下,提供能量给电池充电,并同时提供能量给长期运行的负载;在储能及分合闸操作时,更多的负载能量需求由电池提供。

    在交流输入失电时,由电池提供全部能量给输出。

自动管理

  分布式直流电源利用单片机对蓄电池进行智能充放电管理,有定时自动均充、自动转浮充功能。随时对装置进行自检,并提供装置本体的蜂鸣器报警及外部报警信号接点输出,并可与上位机通信,可用于有人、无人值守的配电系统。

分布式直流电源自动检测装置内部温度,在测得内部温度过高时自动开启风扇进行散热,保护内部器件,温度回落后自动关闭风扇,降低功耗。

信号输出

  本装置带有一个继电器常闭输出接口,当装置有电时,此信号输出与内部蜂鸣器告警信号同步。如整个装置无电,比如装置损坏或者将交流输入开关断开,将闭合发出告警信号。用户可在信号输出回路加消音回路。

告警功能

  装置内部本身带有一个小蜂鸣器,有以下几种情况将会发出告警信号:当装置在交流输入突然掉电或输入功率不足的情况下,几十秒以后,装置将会发出告警,提醒用户发生交流失电的情况,可通过“循环/停止”按键将告警信号进行复归或者当交流输入恢复时自动复归;若电池电压低于一定的电压值时,装置会发出告警信号,提醒用户电池电压过低,可通过“循环/停止”键将告警信号进行复归或者当交流输入正常后对电池充电大于告警点后自动消除;电池电压过低到一定时间后切断整个装置(包括直流输出),以避免电池过放电,但蜂鸣器、告警灯仍会继续告警,干接点提供告警信号,在外电恢复后JRXQF电源装置自动投入运行。当负载有短路或负载过大或者装置本身出现故障也会发出告警,此信号不可复归,,提示用户将装置关闭进行负载电路检查,如负载电路无短路或负载功率太大的情况,则可能是装置本身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