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 fix32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我在关闭FIX32的时候提示下面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在线等

网友A:
在进程里强制性结束

楼主:
对:江湖混混-余 辉关于在进程里强制性结束          内容的回复:可是我在打开这个的时候还会提示我这样的消息

网友B(2013-05-02):
因为你在ifix中启用了安全,输入密码关闭即可。

网友B:
在开始-程序-proficy中,找到登陆,用admin,admin登陆,之后在配置中-安全配置-配置,禁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