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搞伺服,问题多多,解决的也不少

楼主(2013-01-30):
    这几天一直调试伺服驱动器,发现许多东西,刚开始我直接在机械臂上调试,现在我又拆下来空载测试。

    用的仪器有稳压电源,脉冲发生器,示波器

    我今天测试了ABC相的脉冲输出

    AB相分频输出信号作用除了记录编码器位置,还有什么作用,我在调节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时,AB相输出频率发生了变化,而且有一个迹象,当咱们肉眼能分辨波形时,电机稳定,一旦分辨不清楚时,电机就不稳定了,时间为50us的时候。

    C相脉冲输出为记录转了一圈,但是我从示波器上看不到电平变化,没办法,我用捕捉模式,还是捕捉不到,又将分频比设置为16,这个时候捕捉就可以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跟帖,我知道的就告诉你们,不知道的,论坛中的高手也会说的。

    我这几天接触的有Show老师,伍工,钳工师傅,yuan师傅,饭桶大哥,刘岩利老师,刘老等等,发现你们知道的东西真多,还希望帮帮我们新手,指点一下。

网友A:
ABC输出一般是为了给全闭环上位机反馈实际工作位置信息的,这个反馈输出的分倍频一定要正确设置。

示波器显示的稳定与否和触发方式有关,你需要看示波器手册,如果想看到比较静止的信号触发打在单次或正常触发模式上。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ABC输出一般是为了给全闭环上位机反馈实际工作位置信息的,这个反馈输出的分倍频一定要正确设置。示波器显示的稳定与否和触发方式有关,你需要看示波器手册,如果想看到比较静止的信号触发打在单次或正常触发模式上。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反馈位置信息是不是单位时间内给上位机提供的脉冲数量,我发现位置环增益调大之后,发送的AB相脉冲变密,也就是说,当位置环增益调大之后,单位时间给上位机的数据变多,就说明响应性和跟随性变好是吗,show老师。

    如果上面的假设成立,是不是不管调节什么参数,只要在电机稳定的情况下,使AB相脉冲变的越密越好。

    对于示波器的,我用的是正常触发,我就是为了看C相原点脉冲,不过当电机速度过大,还是看不到这个脉冲。

楼主:
对:空中100号关于加到我群里吧,我帮你什么解决这些问题,我群号是169857322内容的回复:

谢谢哈,我昨晚加了您的群,里面人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反馈位置信息是不是单位时间内给上位机提供的脉冲数量,我发现位置环增益调大之后,发送的AB相脉冲变密,也就是说,当位置环增益调大之后,单位时间给上位机的数据变多,就说明响应性和跟随性变好是吗,show老师。    如果上面的假设成立,是不是不管调节什么参数,只要在电机稳定的情况下,使AB相脉冲变的越密越好。    对于示波器的,我用的是正常触发,我就是为了看C相原点脉冲,不过当电机速度过大,还是看不到这个脉冲。

反馈脉冲数量和位置环、速度环增益无关,反馈的波形变化和增益有点关系。

正常触发模式看不到波形原因有可能是:

1、没有转到z脉冲点;

2、示波器的时间分辨率太粗,时间单位调节到几十us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脉冲数量和位置环、速度环增益无关,反馈的波形变化和增益有点关系。正常触发模式看不到波形原因有可能是:1、没有转到z脉冲点;2、示波器的时间分辨率太粗,时间单位调节到几十us级试试;

AB相的脉冲频率是不是越高越好,经过我增大位置环增益或者速度环增益之后,AB相脉冲频率大了,即波形密了。但是数量不变。

网友C:
兄弟够味道,持续关注此贴

网友D:
适当提高增益,速度波动相对来说更小一些,波形就会更整齐一些

网友E:
   来学习, 是什么伺服呀, 我这几天也在学习做一个实验 , S7 300 + CT SP1405 的变频伺服控制, 也是一头晕

网友D:
电机不稳定是把增益拉的太高了,适当加入积分微分陷波改善

网友F:
对于这个,俺不懂,所以不敢多言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捧场,要把这个帖子顶上去,论坛里讨论伺服的不多,都查不到资料

楼主:
对:饭桶一号关于适当提高增益,速度波动相对来说更小一些,波形就会更整齐一些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位置控制,加减速曲线在上位机已经计算好了,并将脉冲按照速度曲线发送给伺服驱动器。

1、您说的波形整齐是指AB相的差分信号波形,还是反馈速度波形;

2、速度的波动是不是就是属于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来学习, 是什么伺服呀, 我这几天也在学习做一个实验 , S7 300 + CT SP1405 的变频伺服控制, 也是一头晕

我的是安川的伺服,用在机械臂上。

我是这样做的,看看你有参考价值不

1、设置控制方式

2、设置功能,例如刹车,伺服off之后多久刹车等

3、调试增益参数等

----------------------------------------------------------------------------------

我现在问题就出在第三步:

1、现在知道调节位置环增益可以提高响应性,如位置误差波形会更接近0,前馈调节也有这个效果

2、调节过的参数有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速度积分时间参数、前馈

3、不清楚怎样的调试结果才是正确的

=========================================

我以为正确的调试结果应该是响应性有个参数指标,例如多少ms,振动也应该有个指标,噪音也是,但是这几个都给不出来,还有,除了这几个还有哪些指标

楼主:
对:饭桶一号关于电机不稳定是把增益拉的太高了,适当加入积分微分陷波改善 内容的回复:

饭桶大哥,你那里有更详细的说明书吗,我这里用的是安川的,他上面对参数没说的那么细致,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他说的那些我还是理解不了。

我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调节什么参数,调节到什么时候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哪里不懂,可以说,我也可以给你答疑。不过我现在只接触了安川的伺服

网友D:
安川的说明书我说电子档的,不过也不太了解,伺服功能大体差别不大,留个邮箱,我把说明书发与你

楼主:
对:饭桶一号关于安川的说明书我说电子档的,不过也不太了解,伺服功能大体差别不大,留个邮箱,我把说明书发与你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安川官网的那种说明书,我这里有,235型的都有,饭桶大哥,其实怎么说,没人带带路,有人带带路就好了,我现在是自己在调试,调试的好还是不好都不知道,也许现在我已经调试的很好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做。我的邮箱812537505@qq.com

网友D:
控制回路加入积分元件可以有效消除稳态误差,快速反应细微的变化,一般而言,在机械系统不产生振动或者噪音的情况下,减小积分常数可以增加系统的响应

机械系统都有一定的谐震频率,刚好共振点的时候引起震动和噪音,这时候难以提高控制器的增益,通过加入陷波滤波器来抑制共振,就可以继续提高系统增益,不过日系的伺服傻瓜式的,拿到手就可以用,内部应该有陷波功能。

网友D:
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加工的产品很好,运行平顺,无振动噪音,即OK。

网友D:
24,873KB   够小水管发一会了。

楼主:
对:饭桶一号关于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加工的产品很好,运行平顺,无振动噪音,即OK。 内容的回复:

现在运动平顺用肉眼观测是可以的,到没有加工产品,因为是机械臂,用它抓取与摆放过东西。

对于振动和噪音,通过什么来观测,我用肉眼观测和耳朵来听,无振动和噪音。至于噪音,只要伺服打开就听见斯的连续音,有的说使能后就应该是这种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够小水管发一会了。

难为饭桶大哥了,谢谢。

网友D:
伺服使能后驱动器就对电机绕组供电,具有输出力矩的能力,这种声音我也不太了解怎么来了,我的理解是电流声音,召唤笨鸟大哥了解一下

笨鸟,敬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shit

哈哈。你这个让我想起了大陆和香港的网速差距那个笑话。大陆的在下载一个1G的电影,就在那里下啊下啊,而香港的那边几分钟下完了,看了不好看,就不看了,然后去泡妹子。一个小时后大陆的下完了,然后打开准备看,结果显示文件已损坏。。。。。。

楼主:
对:饭桶一号关于伺服使能后驱动器就对电机绕组供电,具有输出力矩的能力,这种声音我也不太了解怎么来了,我的理解是电流声音,召唤笨鸟大哥了解一下 笨鸟,敬请指点内容的回复:

@笨鸟慢飞

来对伺服的问题进行一个深入的讨论吧

楼主:
等一下我再发一篇帖子,我总结的经验,不知对与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shit

饭桶大哥,你再发一遍吧,谢谢哈

网友L:
运动控制QQ群 290487276 运动芯片,控制卡,控制软件等相关技术交流讨论!

网友M(2013-09-02):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很专业啊!你之前发过“Clipper卡和电机连接好...”我现在想用Clipper卡控制音圈电机,所以想请教一下连接图。谢谢。

网友N:
电机的编码器类型如果是增量式的,应该和速度关系,就是发脉冲计数得到速度。如果是绝对值的要记位置的,那就一样了,而且这种编码器口应该每家都有自己的定义。能否告之安川伺服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