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长期断电,你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3-01-30):
机器人长期断电,你怎么处理的?提示:更新计数器

网友A:
没试过,还没接触过机器人

网友B:
机器人长期断电没有问题,机器人本体的电池可以维持1-3年

网友C:
机器人见过   可是没玩过

楼主:
机器人本体电池出现问题,你如何做呢》

网友D:
对:平常心心常平关于机器人本体电池出现问题,你如何做呢》 内容的回复:

电池可以换的。。。就是换了电池之后要重新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平常心心常平关于机器人本体电池出现问题,你如何做呢》 内容的回复:电池可以换的。。。就是换了电池之后要重新调零

说的很对,如果数据丢失,必须一个轴一个轴调零,然后更新转速计数器这样才能运行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长期断电没有问题,机器人本体的电池可以维持1-3年

网友E:
怕不妥的话也可以记下当前的各轴关节坐标,如果位置丢失就重新校

网友F(2013-03-08):
有需要KUKA备件的请联系我  ,ccyb0228@sina.cn

网友G:
更换机器人电 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