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和触摸屏在电子行业的应用

楼主(2013-01-30):
         由于工控性质的问题以及行业的相关性,和研华北京分公司的唐伟和研华代理公司北京振中天利科技的魏殿栋打过多次交道,因此,公司的大部分的工控类和触摸品类产品都为研华科技的产品。总体来说,研华的产品还是非常不错的,先上几幅图片吧!

电器柜中的研华610L工控机

下面再来几幅关于研华工控机内部的特写吧,呵呵

研华工控机的内部特写

是不是能清晰地看到研华的Logo,呵呵,那就对了,研华工控机还是非常不错的!下面看看研华该系列工控机的主板及扩展卡槽等结构吧,

研华工控机的主板和扩展卡槽

研华工控机的整齐的布线以及强大的扩展性能是不是挺不错的呀?

还有其良好的善热性能,是不是也非常不错呀,呵呵

楼主:
上面讲了研华工控机在我们公司的运用,下面再讲讲我们所使用的研华触摸屏吧,呵呵,同样非常不错,先上图吧!

研华触摸屏

     是不是有点奇怪呀,呵呵,触摸屏怎么当成了显示器用了,呵呵,没错,确实是触摸屏,只不过烟花的触摸屏既可以做显示器用又可以作为触摸屏用。

研华触摸屏

研华的触屏和工控机用于传动上

楼主:
     总体来说,用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由于我们是电子工业的产品研发,综合设计到运动控制,驱动控制等,但是,研华工控机和触摸屏度很好的胜任我们的技术开发,只不过在电气设计中,考虑到其工控机的块头太大,所以载荷唐伟和魏殿栋等人沟通后,推荐了UNO-3074A和UNO-3084两款比较高端的嵌入式工工控机,从现在开发的情况来看,我们的运用场合基本是生产的监控,因此来说,后面的选则有点太高科技了,为了省钱的需要,可以根据工艺的需要选择一些不太高端处理器的嵌入式工控机,以节约开发成本。研华提供了一些列的工控机等产品,供我们选择以节约开发成本。

网友A:
此贴还不错,这两天结贴,楼主还有要发的让帖子赶紧发,奖品多多的说!

网友B:
目测,那个触摸屏上的貌似是欧姆龙的程序。。。

网友C:
楼主你那做的是哪个行业的控制

网友D:
应该是欧姆龙的PLC程序

网友E:
研华的触摸屏功能怎么样?工控机我用过,但是触摸屏没用过,比昆仑通态的怎么样?处理速度和刷新速度是不是和工控机差不多?可以支持几个232或485口?

网友F:
想了解研华,但是好像我们这边没有见过代理什么的

网友G(2013-03-05):
我也用过不少研华的 的确质量不错  支持研华自动化  希望研华坚持走质量路线

网友H:
我们也有几台它的工控机。

网友I:
佛山工控人——创建专业西门子系统集成技术交流群: 250593745  ;欢迎各位加入!

网友J:
大为智通的无线设备同研华的组态软件一起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