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模拟量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2013-01-30):
买了个224XP的PLC,本来想是不用模拟量模块的,但是碰到一个问题。

用的是24VDC的二线制,输出4-20MA的电流,可是PLC自带的是0-10V的模拟量输入。

怎么才可以转换?

网友A:
串接一个500欧精密电阻对地,测量电阻两端应该就可以 !
也可以到市场上买一个专用的转换器;

当时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传感器;比较好点!!

如果没有办法了;可以使用上面两种方法!!!

楼主:
请问500欧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B:
按照2L的方法,4-20MA的电流可以转换成2-10V的电压,如果想转换成0-10V电压,可以按照下图焊接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2L的方法,4-20MA的电流可以转换成2-10V的电压,如果想转换成0-10V电压,可以按照下图焊接电路

2-10V包含在0-10V里,在软件线性化转换时,偏移一下就可以了(AIW*-6400)

网友D:
是西门子的吗?改一下下面的拨码不就行了吗?

网友E:
 对“用的是24VDC的二线制,输出4-20MA的电流,可是PLC自带的是0-10V的模拟量输入。怎么才可以转换?”的回复:

   1、在PLC自带的0~10V模拟量输入端并接500Ω标准电阻,当4~20ma电流输入模拟量输入端时,将流过500Ω电阻,在电阻2断产生2~10V电压,即相当输入给模拟量输入端一个2~10V的电压信号。

  2、建立转换公式:如输出4~20ma的变送器的被测量(温度、压力。。)对应的被测值为Yo~Ym,而PLC当输入的模拟量为0-10V时,对应转换后的数字量为:0~Xm,则被测量Y与对应的数字量X的关系曲线如下图:

      由上图可知:△ABM≈△CDM  其对应边成比例,可推导出被测量(y)与数字量(x)的转换公式,用此时编程,即可求出北侧的物理量(y)。

网友E:
    式(1)即为被测温度的转换公式,按此式编程,即可求出实测温度。

楼主:
500欧姆精密电阻的话。功率选多大的?最好是提供型号,大侠们

网友F:
1.咨询一下精通电子的,找电阻串联在回路中取电阻两端的电压

2.花钱买一个市面上有售的转换器

网友G:
在软件线性化转换时,偏移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可否只有计算:10V/500Ω=0.02A

所以功率P=0.02A2*500Ω=0.2W

故,选用1/2W的电阻就OK了。

欢迎高手评价!!!

网友E:
   11楼算的对:流过500欧电阻的最大电流=20ma=0.02A,故电阻的最大功耗=0.02×0.02×500=0.2W,故选用1/2W的电阻即可。

网友H:
这个直接用精密电阻500欧姆、1W(市面购买就是1毛钱足够了),

网友I:
分流会不会也有影响?

网友E:
 回14楼:一般模拟量输入模块,其输入阻抗很大(均在几兆欧以上),故在其输入口二端并接500欧电阻,其模块的输入阻抗的分流作用仅在几万分之一以下,故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网友J:
西门子的224都可以接收4-20ma的信号啊,你把224说明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K:
买一个500欧的标准电阻就可以了,在程序中还要做一下模拟量的转换,因为接了电阻后输入是2-10V,0-10对应0-32000,现在变成6400-32000了

网友L:
看了各位大师的回复,本人有点小想法,各位大师指导一下。

如果串一个电阻R,我在程序中除掉这个R,是不是原来的程序不动就可以用了呢?

网友M:
加一个50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工控网高手云集啊

网友N(2018-08-09):
电流转成电压只要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通常匹配250欧的电阻这样4MA对应输入电压是1V,20ma对应的输入电压是5V,这里注意选用的电阻精度要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