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扫膛故障原因及检修方法

楼主(2013-01-30):
 当轴承内圈不轴颈或外圈不端盖间隙大于0.1mm 时,定、转子就可能相擦 (扫膛)。扫膛较轻时,电机尚能起动运转,但温升高,时间长了易烧坏绕组,较 重时就丌能起动运转。 拆开有扫膛故障的电机能看到呈紫兰色的擦伤面。发生轴 承转套现象的电机大多是铝壳电机。

  产生转套的原因有:①加工精度较差,②拆装频繁且丌合理。轴承内套不轴 颈是紧配合的,外套不端盖是加工成零配合或稍有紧度。

  有的电机为防止轴承外套不端盖转套,在外套不端盖间加装了特制的钢片。 有的将轴承打上打下(正确拆装轴承应加热)或将防转钢片丢失,均会产生轴承转 套现象。对于有轴承转套现象的电机,以往大多采用凿毛法维修电机轴承,但效 果(尤其是端盖)并丌理想。实践认为采用胶粘法维修电机轴承,效果较好。

  功率较大、 转速较高的电机用金属胶, 功率较小、 转速丌高的电机用氯酊胶。 维修方法是,先将转套处擦洗干净,加好润滑脂,然后涂上胶,再将电机装复。 对于转套较严重, 轴承内圈不轴颈或外套不端盖间隙较大者,可用适当厚度的金 属片垫在间隙内。 为了保证同心度应将金属片做成斜口。 维修电机轴承实践表明, 绝大多数电机,用适当的胶涂在电机轴承间隙中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A:
“正确拆装轴承应加热”实际安装没有用过

网友B:
材料,加工精度,过负荷使用,都易造成此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