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研华pcl818HD数据采集板必须要配套的接线端子卡吗?

楼主(2013-01-30):
请问研华pcl818HD数据采集板必须要配套的接线端子卡吗?pcld-880或pcld-881b代替使用吗?

我是现在有一个pcl818HD的采集板(没有响应的接线端子卡) ,用来学习LABVIEW的 想接一个传感器试一下 看了采集卡上边号线有一个12V的输出 有这两个接线端子卡 pcld-880或pcld-881b害怕板子不配套 把这两个板子烧了。

网友A:
37芯的D型接头,你可以自己焊,研华卖你的卡里面应该配有相应的接头吧。如果是你需要把电压或者电流之间转换的话也可以买配套,就是方便点,不过价格当然是按照他们的来的。你可以按照你的产品要求来配,不用配套端子板,自己接两个线出来就成了,只要信号进去,不一定非要端子板,我们平常自己调试东西的时候要是没有端子板就那根针插进去,另外建议不要用这么老的ISA卡了,基本上现在用的搜索PCI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