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5711

楼主(2013-01-30):
xp中文专业版,cp5711应该安装s7 5.4 sp几的软件、?还有5711的驱动如何安装,谢谢,新手

网友A:
我记得有CP5611的驱动,和S7版本没多大联系,你可以按照提示安装就行。只要卡是5611的就行。

网友B:
你成功装好S7的软件驱动就自动安装上了

网友C:
有S7软件,那些cp5711什么的卡不用专门安装驱动,即插即用,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