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工频共同控制一台异步电动机

楼主(2013-01-30):
     在现有的工频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异步电动机的基础,加装一台变频器控制异步电动机。而之前的工频线路需保留,共同控制同一台电动机。变频器出线端是否需加一个接触器?(当然接触器的闭合动作是在变频器未启动之前)以防止在使用工频启动时有外部电压施加变频器的出线端上。多谢!!!各位前辈高人多多指教。

网友A:
 以下是我们公司的自偶降压启动控制(75KW风机),你把他稍微改动一下即可。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能接进电源,会损坏变频器,要用接触器实现互锁的

网友C:
 二次线加一转换开关,转换开关由一路启动、停止的中间继电器控制。

转换开关控制以下两路

 一路通过星三角两个主接触器辅助常闭点控制变频器出线接触器线圈。

一路通过变频器出线接触器辅助常闭点接到原来星三角二次线进线端保险。

变频器出线接触器辅助开点接变频器运行信号

如果还没看懂,我可以给你画原理图

网友D:
变频器出线端需加一个接触器,刚刚修了一台清洗塔,就是这样工频星三角降压启动,和一台变频器共同控制同一台大风机的。互锁一定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