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接电位器开环控制问题

楼主(2013-01-30):
各位前辈,大侠:

      客户有台变频器,小功率(3.7KW/AC380V)的用在泡沫切片机上,本来通过外接电位器调速,正反转用端子控制模式(中间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一只用的好好的,现在突然出现正转正常通过电位器调速也可以,反转用电位器也可以调速(观察变频器频率参数变化)但是电机根本就不转,按钮也不能给给继电器上电(继电器不能保持吸合)。测量变频器输出端接电机的三个端子之间也无电压,电流。但是短接变频器的反转点动端子与com端子电机能反转,把外接电位器的反转控制线接到反转点动(相当于短接反转点动与COM)电机反转只能横转速低频运行,电位器在反转时失效。

     另变频器查询故障码也无,现在想请教:

1.这是什么原因,是硬件故障,还是我们的设置有问题(一直用的好好的)?

2.变频器有没有已经损坏了?

3.应当怎么解决这类问题,有没有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
电机根本就不转,按钮也不能给给继电器上电(继电器不能保持吸合)。应当是没有反转的运行信号,这个有个指示灯指示的,(RUN)变频器正转没问题就不是它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_23关于电机根本就不转,按钮也不能给给继电器上电(继电器不能保持吸合)。应当是没有反转的运行信号,这个有个指示灯指示的,(RUN)变频器正转没问题就不是它的毛病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意思是说变频器本身没问题是设置出问题了,但是东西以前一直正反转用的好好的啊

网友C:
检查一下外部控制回路,现在的问题是反转信号根本就没给到变频器,变频器怎么运行。检查一下按钮控制继电器的回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问学 _23关于电机根本就不转,按钮也不能给给继电器上电(继电器不能保持吸合)。应当是没有反转的运行信号,这个有个指示灯指示的,(RUN)变频器正转没问题就不是它的毛病 内容的回复:你好,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意思是说变频器本身没问题是设置出问题了,但是东西以前一直正反转用的好好的啊

应该是你反转的启动命令没有加上。原因你都说出来了:“反转用电位器也可以调速(观察变频器频率参数变化)但是电机根本就不转,按钮也不能给给继电器上电(继电器不能保持吸合)。”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检查一下外部控制回路,现在的问题是反转信号根本就没给到变频器,变频器怎么运行。检查一下按钮控制继电器的回路。 内容的回复:

你好,谢谢你,我再查下,不过我把电位反转端子接到反转点动,然后按反转按钮继电器能保持吸合,变频器也能低频恒转速运行,又是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电机根本就不转,按钮也不能给给继电器上电(继电器不能保持吸合)。应当是没有反转的运行信号,这个有个指示灯指示的,(RUN)变频器正转没问题就不是它的毛病 内容的回复:你好,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意思是说变频器本身没问题是设置出问题了,但是东西以前一直正反转用的好好的啊应该是你反转的启动命令没有加上。原因你都说出来了:“反转用电位器也可以调速(观察变频器频率参数变化)但是电机根本就不转,按钮也不能给给继电器上电(继电器不能保持吸合)。”

这是手动模式下,平时变频的正反转是通过两个行程开关控制两个继电器的吸合自动让变频器接受正反转信号,实现正反转运行的,电位器只是在正反转的时候起修正电机频率调速用的。现在是自动,手动都没反转,我过去把本来从电位器上引出的反转端子从反抓端子接点卸掉,直接接到反转点动上,通过手动控制来满足他的临时生产的,本来变频器有多功能端子可以把反转点动设定3成反转端子的,现在的问题是此款正泰的变频器这个功能缺省,根本就不能设定。

网友F:
查看一下反转限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谢谢,我现在也突然想到,是不是限位器出问题了

我再去查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时三——王者之师关于查看一下反转限位器吧? 内容的回复:你好,谢谢,我现在也突然想到,是不是限位器出问题了我再去查查

初步判断,反转电气回路 出故障了, 回路没通,其实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变频有没有 RUN。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G 内容的回复:你好,谢谢,我现在也突然想到,是不是限位器出问题了我再去查查初步判断,反转电气回路 出故障了, 回路没通,其实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变频有没有 RUN。

变频反转时候没RUN,但是电位在接在反转端子时电位器可以调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