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几公斤重的玻璃板也用R-2000IB,这个是不是大材小用了的说。。。

楼主(2013-01-30):
        抓几公斤重的玻璃板也用R-2000IB,这个是不是大材小用

了的说。。。

        这个是今天在电子厂刚看到的,他们在装新线体。。。旁边

放着一个FANUC的R-2000IB机器人。。。

        看它那手臂前面的夹具就知道应该又是用来抓玻璃的。

        亲呀!这个可以负重100公斤的机械手。。。就被你们拿来

抓几块几公斤重的玻璃板。。。会不会大材小用了呀!!!

网友A:
一点都不  我觉得

网友B:
机器人型号不清楚,不过选那样的应该有原因的。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机器人型号不清楚,不过选那样的应该有原因的。内容的回复:

R-2000IB,走走哥这个就是型号呀

网友C:
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们经常用R-2000IB  165F做玻璃涂胶系统,反正价格差的不是太多

网友D:
得留余量吧,这玩意不便宜的,可以以后干别的使啊

网友E:
R-2000IB  165F做玻璃涂胶系统

网友F:
只用贵的,不选对的

网友G:
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H:
也许他们的速度很快,考虑到突然要停止的问题吧

网友H:
对:杰华关于也许他们的速度很快,考虑到突然要停止的问题吧 内容的回复:

嗯,生产节奏快,选大点的也合理啦

网友I:
应该是比较保险吧,凑够时个字。

网友J:
  小一号的价格差不了多少, 得留余量吧,这玩意不便宜的,可以以后干别的使啊

网友K(2013-03-22):
机器人的选型有很多因素,有负载和工作半径,精度和交货时间什么的,FANUC机器人工作半径上3米的小负载型号不多,2000IB是其中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