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可以和条码枪通讯的小型PLC

楼主(2013-01-30):
哪位用过小型PLC和条码枪通讯呢?

最好是小型PLC本体集成的通讯口。

要对读取的条码进行判断识别条码的一致性。

网友A:
西门子200的PLC就行

网友B:
一般小型PLC和条码枪均支持modbus协议,所以一般的小型PLC(不论那个品牌)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MODBUS PLC是支持。但条码枪大多是RS232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DBUS PLC是支持。但条码枪大多是RS232口。

90% 以上的 小型PLC 都支持,基于RS232 硬件的 ASCII 码(字符串) 协议; 条形码阅读器 大多 是ASCII 码 协议;

网友D:
选信捷、南大傲拓的PLC,这些PLC的自带232和485接口

楼主:
其实对PLC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RS232口最好是标准9针口,讯取条码枪数据此口应该要能作主站;二是条码数据一般要作字符串处理,所以PLC要有较强的字符串处理能力(较丰富的字符处理指令)。

网友E:
232口,一般的PLC都有这个口。可以考虑一下国产PLC。

网友D:
至于西门子系列的,CPU本体根本没有232通讯口(编程口可以做485接口)

网友F:
选择南大傲拓小型PLC;

其有2个通信口;一个是485,一个是232很方便;

其支持自由口方式与modbus方式!!!

www.nandaauto.com

网友G:
麦科的PLC可以的,做过类似项目,QQ109508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