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打开项目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我电脑安装的编程软件是STEP7 V5.4中文版,然后打开人家用V5.5英文版编写的程序就出现软件包丢失。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        具体如下图:

另外一个问题,我安装的STEP7软件如下图算授权了吗?

网友A:
1、Step7软件不向下兼容,因此请使用与程序建立版本相同或者更高的版本开启。

2、你的Pc上存在Step7的试用授权,因此在受限的日子到来时,试用授权的等级高于普通授权,你需要移除试用授权后,方能正常使用。

网友B:
你的是硬件库文件缺少,更新下硬件即可。

网友C:
在西门子官网找到相对应的GSD文件安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D:
1、Step7软件中缺少硬件 GSD 文件,建议电脑在线安装 GSD 文件, 还有 如要打开 V5.5 版本和项目程序,你的 S7 V5.4 必需下载升级包,要升级到 SP5

2、你的Pc上存在Step7的试用授权,因此在受限的日子到来时,试用授权的等级高于普通授权,你需要移除试用授权后,方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