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温度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3-01-31):
各位大神 小弟刚接触西门子模拟量输入 现在有0-150度的温度传感器转换成4-20mA模拟量输入控制机器的启停和和触摸屏的显示  怎么编程啊

网友A:
200的话,有专门的库可用,网上找找。当然自己编程也可以,在这里论坛里面有讨论以及编程例子的帖子。

网友B:
可以这样作:

1、求出转换公式:

2、编程:根据被测温度的精度要求,按转换公式可编写整数或实数运算子程序。见下梯形图:

如温度的精度为    0.1度,可用实数运算:

如温度的精度为  1度,可用整数运算: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可以这样作:1、求出转换公式:                            2、编程:根据被测温度的精度要求,按转换公式可编写整数或实数运算子程序。见下梯形图:如温度的精度为    0.1度,可用实数运算:如温度的精度为  1度,可用整数运算: 内容的回复:

大神 威武啊 那我有三个模拟量输入 那我要重复三个这样的程序吗?

网友B:
在主程序里:1、时时调用运算子程序,可求出实测温度值。2、用比较指令对被测温度与在触摸屏设定的温度值进行实时比较,如被测温度>触摸屏设定的温度值,令机器启动,如被测温度<触摸屏设定的温度值,令机器停止。3、在触摸屏里设置温度阀值,传给PLC作比较值用。

网友B:
回3楼:如你有3个模拟输入量,可分时重复调用这子程序,将运算结果分别送入不同的存储区即可。

网友C:
看楼主意思不是对温度进行控制,只是用温度值限制机器是否能运行。果真如此,就能必要进行模拟量控制。可以通过设定温控仪报警温度值,报警信号传给plc进行点控制就可以。

理解或有误,仅供参考!

楼主:
对:时三——王者之师关于看楼主意思不是对温度进行控制,只是用温度值限制机器是否能运行。果真如此,就能必要进行模拟量控制。可以通过设定温控仪报警温度值,报警信号传给plc进行点控制就可以。理解或有误,仅供参考!内容的回复:

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可以这样作:1、求出转换公式:                            2、编程:根据被测温度的精度要求,按转换公式可编写整数或实数运算子程序。见下梯形图:如温度的精度为    0.1度,可用实数运算:如温度的精度为  1度,可用整数运算: 内容的回复:大神 威武啊 那我有三个模拟量输入 那我要重复三个这样的程序吗?

嫌繁琐,你就写在子程序中调用即可。

网友D:
     过来学习的说,不错,,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