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TH465与LG K120s 通讯

楼主(2013-01-31):
LG PLC 型号是 K7M-DR30UE    信捷触摸屏型号是 TH765-N

通讯时 采用编程口通讯(就只有一个编程口) 通讯参数

貌似通讯连接上了,触摸屏却控制不了plc,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触摸屏组态了吗?要控制什么?怎么控制?

从图中只看出你设定了通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组态了吗?要控制什么?怎么控制?从图中只看出你设定了通讯参数。

只要控制一个开关量 比如 M2 控制 P40

楼主:
地址写错了,如plc地址是 M2  则在触摸屏中写入      M     0    2

网友C:
直接用plc编程电缆都可以的

很简单

www.ytleader.cn

网友D(2014-06-16):
本司是一家自动化设备公司,需招聘PLC编程一名,专职兼职都可,信捷的用得比较多,工作地点宁波鄞州区有意者Q1041365371请说明是在工控网上看到的,工资面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