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B速度/位置混合模式(Pr-S)

楼主(2013-01-31):
請問有成功使用速度/位置混合模式(Pr-S)的大大嗎?

我按照手冊設定了 (Pr-S: P1-01=08 和S-P = 0), 但發覺不能用位置控制伺服. 在P1-01=08時,  伺服會自己在很慢的自轉. 但設P1-01=01回后,  伺服可以正常的用位置控制, 且沒有了伺服自己在很慢的自轉問題.

謝謝!!

楼主:
S-P=1 是位置, S-P=0是速度

网友A:
您如果想使用速度和位置混合模式,请将P1-01设置成06。

网友B:
我做过一次,是这样设置的

ASDA-AB私服驱动器的相关参数定义
 DI定义
   DI1 P2-10=101伺服启动
   DI2 P2-11=106命令输入反向
   DI3 P2-12=114速度命令选择0
   DI4 P2-13=118模式切换
   DI5 P2-14=108位置命令触发
   DI6 P2-15=122反限位
   DI7 P2-16=123正限位
   DI8 P2-17=121急停

 通讯参数定义
       P3-00=2  站号设置
       P3-01=2  波特率设置
       P3-02=1  通讯协议(7,E,1,ASCII)
       P3-05=2  通讯功能(RS485)

 通讯写入读取参数定义
       P0-09=407 DI控制
       P0-10=109 内部速度1
       P0-11=10F 内部位置1圈数
       P0-12=21E 存储器保护
       P0-13=306 定义DI控制
       P0-14=110 内部位置1脉冲数

 其余相关参数定义
       P1-01=8   S-PR模式
       P1-33=1   增量式位置指令

网友C(2013-08-03):
他就是差了一个多段速。所以变成了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