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子站经常性没有回应

楼主(2013-01-31):
各位同行,我在某个现场遇到个难题,具体情况如下:

1、组网设备:1个1756SDN(DeviceNet)、1个DEN/Modbus网关、20个控制器(支持Modbus)。我需要将20控制器数据上传到PLC中,PLC现场总线为DeviceNet,控制器现场总线为Modbus RTU,中间用了一个网关设置来转换协议。

2、现场现象:设备可以通讯,但几乎每天会出现一次通讯故障,即某个站点(控制器)和网关没有通讯(该通讯故障无法自己复位,必须人工重新上电),且该站点不固定为某一控制器,有时候为这台,有时候为那台。开始,MODBUS网络为链式拓扑,有一站点和网关没有通讯,会导致整个网络通讯瘫痪。后来我用485HUB隔离,组成星星网络拓扑,某一个站点(不固定某台)依然出现通讯中断问题,但不会影响整个网络。

3、我猜测故障为,某个站点没有回应,造成了通讯故障。但由于故障站点不固定,所以应该不是控制器有问题。网关我们更换过,依然会出现该问题。

4、网线我们用的是CC-LINK通讯电缆,因为CC-LINK底层也是485.(开始用的网线是普通以太网线)

问题:

1、为什么出现该现象,故障点在哪里?

2、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使用HUB之后,终端电阻无法确定。网关是否有上拉或下拉电阻设置?

楼主:
关键目前问题和HUB没有关系。网关上没有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设置。而且网络是可以通讯的,只是报故障比较频繁。

网友A:
线本身应该使用屏蔽双绞线吧

网友B(2013-06-28):
引用 楼主:
关键目前问题和HUB没有关系。网关上没有上拉电阻和下拉...

 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我觉得是你的设备太多,我们公司这边的modbus节点一般上限为16个,因为根据他们以往的实际经验,超过16个以后经常会出现不知道什么问题的问题,但是16个节点以下基本没有出过问题,你可以试着减少几个设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