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 数据处理指令。

楼主(2013-01-31):
需要将D100中的1234分别转存到D20~D23中,即,D20中存储1,D21存储2,D22存储3,D23存储4.这需要用什么指令,我用BMOV试过,没成功。

      请问各位大大,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要用什么指令,能否写段小程序给我看看!谢谢指导!

网友A:
应该没有这样的直接指令.

比如可以这样做,

D20:= (D100 MOD 10000)/1000;    MOD是求余

D21:= (D100 MOD 1000)/100;

D22:= (D100 MOD 100)/10;

D23:= (D100 MOD 10)/1;

网友B:
用DIS指令,但是D100中的值必须是16进制方可进行传递!

网友C:
好象用FMOV指令吧,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XBC系列有RIGHT、LEFT指令,配合使用就很方便了,只是梯形图比较长

网友D:
你是在做通讯吗???????好像是通信的时候会用到分解和组合,看手册

网友E(2013-04-01):
LG有DIS指令,三菱和台达的PLC可以使用SMOV指令!

(1)SMOV D0 K1 K1 D1 K1

(2)SMOV D0 K2 K1 D2 K1

(3)SMOV D0 K3 K1 D3 K1

(4)SMOV D0 K4 K1 D4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