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试题参考

楼主(2013-01-31):
PLC试题参考

出一台电动机起动后经过一段时间,另一台电动机就能自行起动的控制电路.

网友A: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楼主:
用PLC控制自动往返控制电路设计

一、要求:

1、PLC主机、编程器连接及通电操作。

2、清零操作。

3、程序写入操作。

4、根据梯形图写出指令表。

5、用导线连接电动机自动往返控制回路。

6、PLC主机三菱FX0N、FX1N。

7、考核时间:40分钟。

8、本题配分:100分。

二、电动机自动往返控制电路如图

自动往返控制回路

三、根据原理图出梯形图、写出指令表、出PLC机互连图。

四、评分标准:

项目

扣分标准

配分

扣分

得分

根据要求1:接线不正确每处扣3分

15分

不能清零扣2分/次

10分

不能根据所写指令录入编程器扣5分/次

20分

指令表错误每处扣4分

20分

梯形图错误每处扣2.5分

15分

程序运行试车每次不成功扣5分;三次不成功此项不得分。

20分

合计:

梯形图:

指令表:

互连图:

楼主:
两种液体混合装置PLC控制系统设计要求

要求:有两种液体A、B需要在容器中混合成液体C待用,初始时容器是空的,所有输出均失效。按下启动信号,阀门X1打开,注入液体A;到达I时,X1关闭,阀门X2打开,注入液体B;到达H时,X2关闭,打开加热器R;当温度传感器达到60℃时,关闭R,打开阀门X3,释放液体C;当最低位液位传感器L=0时,关闭X3进入下一个循环。按下停车按钮,要求停在初始状态。
启动信号X0,停车信号X1,H(X2),I(X3),L(X4),温度传感器X5,阀门X1(Y0),阀门X2(Y1),加热器R(Y2),阀门X3(Y3)

楼主:
汽车库自动门PLC控制系统设计题

设计一个汽车库自动门控制系统,具体控制要求是:

汽车到达车库门前,超声波开关接收到车来的信号,开门上升,当升到顶点碰到上限开关,门停止上升,当汽车驶入车库后,光电开关发出信号,门电动机反转,门下降,当下降碰到下限开关后门电动机停止。试出输入输出设备与PLC的接线图、设计出梯形图程序并加以调试。

楼主:
画出两台电机能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并能分别启动和分别停止的控制电路原理图。

楼主:
使用传送机,将大、小球分类后分别传送的系统。
左上为原点,按启动按钮SB1后,其动作顺序为:下降 → 吸收(延时1S)上升 →右行→下降→ 释放(延时1S)→ 上升 → 左行。
其中:LS1:左限位;LS3:上限位; LS4:小球右限位; LS5:大球右限位;
LS2:大球下限位 LS0:小球下限位
注意:机械壁下降时,吸住大球,则下限位LS2接通,然后将大球放到大球容器中。
若吸住小球,则下限位LS0接通,然后将小球放到小球容器中。
请:a:设计I/O; b:梯形图; c:写出指令系统;

楼主:
某生产机械要求由M1、M2两台电动机拖动,M2能在M1启动一段时间后自行起动,但M1、M2可单独控制起动和停止。

楼主:
自动装箱生产线PLC控制系统设计

系统控制要求:

自动装箱生产线:
1、 启动按钮按下,传输带2启动,当箱子进入定位位置后,传输带2停止。
2、 等待一秒后,传输带1启动,物品逐一落入箱,进行计数检测。
3、 当落入箱内的物品达到十个,传输带1停止,并且传输带2启动。
4、 按下停止按钮,传输带全部停止。

1、 按控制要求绘制程序框图。(20分)
2、 编写系统控制程序。(20分)
3、 高度系统程序和机电元件使其正确、可靠工作。(40分)
4、 系统故障排查。(20分)

I/O分配:

启动按钮

I2.6

停止按钮

I2.0

传感器1

I0.0

传感器2

I0.1

传输带1

Q0.0

传输带2

Q0.1

程序:

楼主:
控制要求:

初始状态,Y1、Y2、Y3以及M、H状态均为OFF,液位传感器L1、L2、L3状态均为OFF。

按下起动按钮SB1,开始注入液体A,当液面高度达到L2时,停止注入液体A,开始注入液体B,当液面上升到L1时,停止注入液体,开始搅拌10S,10S后继续搅拌,同时加热5S,5S后停止搅拌,继续加热8S。

8S后停止加热,同时放出混合液体C,当液面降至L3时,继续放2S,2S后停止放出液体,同时重新注入液体A,开始下一次混合。

按下停止按钮SB2,在完成当前的混合任务后,返回初始状态。

液体混合装置

1、进行I/O地址分配;

2、画出程序流程图;

3、写出控制程序。

解:(1)I/O地址分配

起动按钮SB1

I0.0

停止按钮SB2

I0.1

液位传感器L1

I1.4

液位传感器L2

I1.5

液位传感器L3

I1.6

电磁阀Y1

Q4.0

电磁阀Y2

Q4.1

电磁阀Y3

Q4.2

搅拌电机M

Q5.0

加热电炉H

Q5.1

(2)流程图

(3)控制程序

OB100:

OB1:

楼主:
可编程控制器期末考试模拟题精选

一、填空题

1.步进返回指令RET的意义用于返回_______。使步进顺控程序执行完毕后,非状态程序的操作可在____________上完成,防止出现逻辑错误。

2.对状态进行编程处理,必须使用_____________,它表示这些处理(包括驱动、转移)均在该状态接点形成的___________上进行。

3.步进顺控指令的编程原则:先进行__________,然后进行________。状态转移处理是根据和转移__________实现向下一个状态的转移。

4. 若为顺序不连续转移(即跳转),不能使用SET指令进行状态转移,应改用___________指令进行状态转移。

5.__________是可编程控制器构成状态转移图的重要元件。

二、编写出如图1、图2所示的状态转移图的梯形图。

图1状态转移图

图2状态转移图

三、用步进指令设计程序,要求写出I/O点分配,并画出PLC的I/O接线图。

1.按下按钮SB,三台电动机M1、M2、M3按顺序依次启动,间隔10s;当M3启动20 s后,三台电动机M1、M2、M3按顺序依次停止,间隔10s。

2.按下按钮SB,绿灯亮,绿灯亮5秒后,接着黄灯亮;黄灯亮5秒后,接着红灯亮;红灯亮5秒后全部熄灭。

3.如图3所示,一运料小车在起始位置,起始位置即碰到后限位开关SQ1和底门限位开关SQ3,当按下启动按钮SB,小车前进,当运行到料斗下方,前限位开关SQ2动作,此时打开料斗给小车加料,延时7s后关闭料斗,小车后退返回,碰到后限位开关SQ1,打开小车底门卸料,10s后结束,完成一次动作,如此循环。

图3物料搬运示意图

4.用步进指令设计一个彩灯闪烁电路的控制程序。

控制要求为:三盏彩灯HLl、HL2、HL3,按下起动按钮后HLl亮,1s后HLl灭HL2亮,1s后HL2灭HL3亮,1s后HL3灭,1s后HLl、HL2、HL3全亮,1s后HLl、HL2、HL3全灭,1s后HLl、HL2、HL3全亮,1s后HLl、HL2、HL3全灭,1s后,HLl亮……如此循环;随时按停止按钮停止系统运行。

5.用步进指令设计一个电镀槽生产线的控制程序。要求写出I/O点分配,并画出PLC的I/O接线图。

控制要求为:具有手动和自动控制功能,手动时,各动作能分别操作:自动时,按下启动按钮后,从原点开始按图4所示的流程运行一周回到原点;图中SQl~SQ4为行车进退限位开关,SQ5、SQ6为吊钩上、下限位开关。

图4电镀槽生产线的控制流程

6.液体混合装置如图5所示,上限位、下限位和中限位液位传感器被液体淹没时为ON,阀A、阀B、阀C为电磁阀,线圈通电时打开,线圈断电时关闭。开始时容器是空的,各阀门均关闭,各传感器为OFF。按下启动按钮SB1,打开阀A,液体A流入容器,中限位开关变为ON时,关闭阀A,打开阀B,液体B流入容器。当液面到达上限位开关时,关闭阀B,启动搅拌电动机M,搅拌液体60s后停止,打开阀C,放出混合液体,当液面下降到下限位开关后再过5s后,容器放空,关闭阀C,打开阀A,又开始下一周期的操作。按下停止按钮SB2,在当前工作周期的操作结束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要求写出I/O点分配,并画出PLC的I/O接线图。

图5液体混合装置

7.某控制系统有四台电动机M1-M4,其控制要求如下:

按下启动按钮SB1,M1启动,M1启动延时5s后M2启动;M3和M1同时启动,M3启动延时10s后M4启动。按下停止按钮SB2,M1停车;M1停车后,再延时20s,M2、M3、M4同时停车。

8.按下启动按钮SB1,台车电机M正转,台车前进,碰到限位开关SQ1停转,6 s后,台车电机M反转,台车后退,后退碰到限位开关SQ2台车电机M停转.要求用步进指令设计控制程序,写出I/O点分配,并画出PLC的I/O接线图。

9.按下按钮SB,绿灯亮;绿灯亮8秒后,变为黄灯亮,绿灯熄灭;黄灯亮8秒后,闪动三次(间隔1秒)后熄灭;接着红灯亮,红灯亮6秒后熄灭。要求用步进指令设计控制程序,写出I/O点分配,并画出PLC的I/O接线图。

网友A:
这些题目可以作为在校学生校内PLC实训题目

网友B:
自动化职业的学生要好好学学。

网友C:
第一张图怪怪的sb2常开不好吗?更利于理解两台电机启动时序的关系!

楼主:
电梯的电气控制系统练习题

1.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有哪几种?

2.直流电机采用什么方法来改变转向?在控制线路上有何特点?

3.直流电机通常采用哪两种电气制动方法?简述其工作原理及控制电路特点。

4.常见的直流电机启动有哪几种方法?

5.什么是功能指令?有何作用?

6.功能指令在梯形图中采用怎样的结构表达形式?有什么优点?

7.功能指令有哪些使用要素?叙述它们的使用意义?

8.在图6-1所示的功能指令表形式中,“X0”、“(D)”、“(P)”、“D10”、“D14”分别表示什么?该指令有什么功能?程序为几步?

9.FX2系列PLC中有几类功能指令?大致用于哪些场合?

10.FX2系列PLC数据传送比较指令有哪些?简述这些指令的编号、功能、操作数范围等。

11.用CMP指令实现下面功能:X000为脉冲输入,当脉冲数大于5时,Y1为ON;反之,Y0为ON。编写此梯形图。

12.三电机相隔5s起动,各运行 10s 停止,循环往复。使用传送比较指令完成控制要求。

13.用传送与比较指令作简易四层升降机的自动控制。要求:

①只有在升降机停止时,才能呼叫升降机;

②只能接受一层呼叫信号,先按者优先,后按者无效;

③上升或下降或停止自动判别。

14.试用比较指令,设计一密码锁控制电路。密码锁为四键,若按H65对后2s,开照明;按H87对后3s,开空调

楼主:
三菱Q系列PLC测试题

发一篇三菱公司Q系列PLC的测题,看看你可以打几分。其实是很基础的。

1.填空(10分)

a)写出下列Q系列PLC软元件名称:T,C ,M , D 。

b) Q系列PLC中十进制整数前缀是,十六进制整数前缀是

2.K4Y60是位软元件还是字软元件?【MOV HF5DA K4Y60】指令执行后,Y60~Y6F的各个软元件的状态是什么?(15分)

3.查看下图并写出其I/O首地址(20分)

Q61P

Q02HCPU

QX40

QX42

QY40

QY42

Q64AD

QJ71E71

4.在Q系列PLC中J5\W10和U4\G2具体指什么?(15分)

5.BIN指令和BCD指令的具体含义是?并举个例子。(15分)

6.实机编程(25分)

当X0为ON时,Y40以一个周期为1S(占空比为50%)运行20次后并停止运行,并用数码显示显示其运行次数,当X1为ON时,Y40循环运行(每个周期运行20次),并加以注释。

楼主:
PLC编程及控制系统设计考试题

一、填空题:(20分,每空1分)

1.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了典型的计算机结构,主要是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专门设计的__________、_______及___________几大部分组成。

2.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工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可编程序控制器程序的表达方法基本有四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

8. FX2N系列PLC基本指令类型有27种,用助记符号举例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二、简答题:(14分)

1.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1987年2月给可编程序控制器是如何定义的?(5分)

2、可编程序控制器有哪些特点?(5分)

3、可编程序控制器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些?(4分)

三、根据梯形图的编程规则更改下列四个不合理的梯形图:(20分)

(1)

(2)

(3)

(4)

四、举例说明普通计数器的应用(用梯形图表示)(6分)

五、继电接触控制电路的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改造(40分)

已知三台电动机的顺序启动控制线路的电路图如下图所示,请用PLC实现该电路的改造。并根据继电接触控制电路图列出:

(1)PLC控制I/O口元件地址分配表(2)PLC控制I/O口接线图

(3)设计梯形图(4)根据梯形图,列出指令表

楼主:
电气控制与PLC选择判断题

判断以下内容对错:

1 .一台额这电压为 220V 的交流接触器在交流 220V 和直流 220 的电源上均可使用。( )

2 .交流接触器通电后如果铁心吸合受阻,将导致圈烧毁。()

3 .交流接触器铁心端面嵌有短路铜环的目的是保证动、静铁心吸合严密,不发生震动与噪声。()

4 .直流接触器比交流接触器更适用于频繁操作的场合。()

5 .低压断路器又称为自动空气开关。()

6 .只要外加电压不变化,交流电磁铁的吸力在吸合前、后是不变的。()

7 .直流电磁铁励磁电流的大小与行程成正比。()

8 .闸刀开关可以用于分断堵转的电动机。()

9 .熔断器的保护特性是反时限的。()

10 .低压断路器具有失压保护的功能。()

11 .一定规格的热继电器,其所装的热元件规格可能是不同的。()

12 .无断相保护装置的热继电器就不能对电动机的断相提供保护。()

13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就是其触点的额定电流。()

14 .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是反时限的。()

15 .行程开关、限位开关、终端开关是同一种开关。()

16 .万能转换开关本身带有各种保护。()

17 .主令控制器除了手动式产品外,还有由电动机驱动的产品。()

18 .继电器在整定值下动作时所需的最小电压称为灵敏度。()

19 .在本质上,中间继电器不属于电压继电器。()

20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无触点的继电器。()

21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电气控制线路,如果使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就不必再装设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22 .在反接控制线路中,必须采用以时间为变化参量进行控制。()

23 .频敏变阻器的起动方式可以使起动平稳,克服不必要的机械冲击力。()

24 .频敏变阻器只能用于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控制中。()

25 .失压保护的目的是防止电压恢复时电动机自起动。()

26 .接触器不具有欠压保护的功能。()

27 .电动机采用制动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停车平稳。()

28 .交流电动机的控制线路必须采用交流作。()

29 .现有四个按钮,欲使它们都能控制接触器 KM 通电,则它们的动合触点应串联接到 KM 的线圈电路中。( )

30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的方法适用于频敏起动的场合。()

31. 绘制电气原理图时,电器应是未通电时的状态;二进制元件应是“1”时的状态;机械开关应是接通的状态。_

32. 点动是指按下按钮时,电动机转动工作;松开按钮时,电动机停止工作。 _

33. 能耗制动控制电路是指异步电动机改变定子绕组上三相电源的相序,使定子产生反向旋转磁场作用于转子而产生制动力矩。_

34. 异步电动机Y-△降压启动过程中,定子绕组的自动切换由时间继电器延时动作来控制的。这种控制方式被称为按时间原则的控制。_

楼主:
传送机分拣球PLC控制系统练习题

一、填空题:

1.状态元件中用于初始状态。

2.PLC输出端可分为很多组,同一组的输出电源,不同组的输出电源

二、综合题:

1.有一选择性分支状态转移图如图5-1所示。请对其进行编程。

2.有一并行分支状态转移图如图5-2所示。请对其进行编程。

3.用PLC实现三相笼形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1)出PLC的外部接线图,写出PLC输入输出端子分配(接触器线圈电压为AC220V);

(2)编写PLC梯形图;

(3)写出指令表。

4.有一小车运行过程如图5-3所示。小车原位在后退终端,当小车压下后限位开关SQ1时,按下启动按钮SB,小车前进,当运行至料斗下方时,前限位开关SQ2动作,此时打开料斗给小车加料,延时8s后关闭料斗,小车后退返回,SQ1动作时,打开小车底门卸料,6s后结束,完成一次动作。如此循环。请用状态编程思想设计其状态转移图。

5.电镀流水线控制程序的编制:

要实现的任务:有一电镀流水线,见图5-4。工人在原位装好工件后按动起动按钮,自动松开卷扬电机抱闸,卷扬电机正转,吊篮上升,上升到位后卷扬电机停止,同时卷扬电机抱闸动作,进行制动,接着小车电机抱闸松开,小车电机正转,小车前进,来到1#槽上方后,小车电机停转,同时小车电机抱闸动作,进行制动,然后松开卷扬电机抱闸,卷扬电机反转,吊篮下降,下降到位后卷扬电机停止,同时卷扬电机抱闸动作,进行制动,在1#槽停留1分钟,然后松开卷扬电机抱闸重复上述过程,经过2#槽停留3分钟,经过3#槽停留1分钟,当在3#槽上升到位后,小车直接回到原位,重复卷扬电机下降过程,准备工人卸下工件重新装上工件后进行下一次电镀。

各输入/输出分配:

X000 流水线起动 Y000 小车电机正转

X001流水线停止 Y001 小车电机反转

X002 SQ0 Y002 卷扬电机正转

X003 SQ1 Y003 卷扬电机反转

X004 SQ2 Y004 小车电机抱闸

X005 SQ3 Y005 卷扬电机抱闸

X006吊篮上升到位

X007吊篮下降到位

要求:(1)给出硬件接线图。

(2)给出控制程序。

网友A:
马老师 辛苦了  带几个学生   给出这些题  作为入门考核

网友D:
题目真多,早看到,几年前咱就直接借用了;那次最后弄了个自认为最简单的题目,20个人居然只有三个全对了

网友E(2013-11-13):
发FFFF  ASFQ颂德歌功

网友F(2016-11-24):
相当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G(2021-03-29):
题目真多,早看到,几年前咱就直接借用了

网友H(2022-06-07):
仿佛we 速度色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