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USS通信问题!!

楼主(2013-01-31):
使用S7-200与M420变频器通信

变频器参数如下:P700=5

                        P1000=5

                        P2010.0=6

                        P2011.0=0

程序如下图:

对于这个CTRL指令中ERROR显示的MB20这个值19很不解,我看说明这个19代表驱动装置未激活,无通信活动。

网上资料说可能有数据存储区重叠,我看了下我的地址没有重叠的地方,希望有人能帮我指点指点!先谢谢啦。

第一次用西门子的东西,不太会用,不要见笑了。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我解决问题,自己顶下。

网友A:
错误代码19表示:无通信活动:驱动装置未激活

从USS-INIT中看出,你激活的是0号从站,那么你设置的变频器地址是0吗?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错误代码19表示:无通信活动:驱动装置未激活从USS-INIT中看出,你激活的是0号从站,那么你设置的变频器地址是0吗?内容的回复:
2011.0设置的是0

楼主:
问题没解决,忘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没解决,忘高人不吝赐教。

变频器地址设置一个非0的地址试试(当然程序中也要对应一致)。

楼主:
试过的,不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变频器端设置,参考下这个:

网友C(2013-03-04):
M0.0

MB0

M0.2

网友D:
外部接线对不对啊,用端口0,A、B不要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