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个PID的运算问题

楼主(2013-01-31):
温度控制 阀的开度问题。。没亲自做过,具体 P I D怎么设置。值为多少。。
温度小于25时不进行开度,大于25时开始工作,随着温度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开度。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5度。
求具体西门子200的程序 或者设置 等等。有说明最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那你这种控制要求也不需要PID控制呀,直接在程序中做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比较指令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比较指令吧--------------------

这个有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