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富士V8通讯

楼主(2013-01-31):
我有一台FX-2N的PLC与富士V8触摸屏连接,距离比较远。

求问,中间连接线怎么连接,PLC一头是8芯圆孔,触摸屏是9针

网友A:
三菱侧:               触摸屏侧

7------------------------------1

4------------------------------2

1------------------------------3

2------------------------------4

网友B:
比较远的话就考虑扩展RS485通讯板连接。

楼主:
谢谢,距离大概在100米吧,三菱PLC的通讯口本来就是RS422的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