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用过大工计控的PLC吗,进来谈谈怎么样?

楼主(2013-01-31):
最近了解到一个品牌叫大工计控,甲方指定这个品牌。

以前没用过,请问大家,这个品牌怎么样啊?知道的给介绍一下吧,不胜感激!

都有哪些系列?产品应用如何?等等。

网友A:
国产PLC,貌似做的风格像西门,外形比较独特

网友B:
大工计控,这个品牌的外形做的最是具有特色:

1、所有接线均采用3位端子连接,接线极为方便;

2、所有模块均为高密度安装方式,极为省空间;

3、所有模块均采用直接插接的总线方式,快捷;

4、所有模块均自带CPU,各CPU并联运行,运行速度极为快速

网友C:
个人感觉这个品牌还是不错,有机会偶也想试用试用。。。

网友B:
大工计控,模块可以直接输出500K高速4轴,比一般高速输出好玩多了

网友D:
大工计控我有用过!是有点西门子 200 300的风格!!他们寄给我的试用型号PEC8000 是个非常不错的PLC

网友E:
能讲讲与西门子200 300的比较吗?

网友E:
多些这样的甲方就好了,说明这个甲方对大工计控的产品用过,觉得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