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纯电阻三角型和星型接法,功率,电压,电流问题

楼主(2013-01-31):
学了N年电,突然间被一个初始问题难住了,电压表测的电压380V,钳形表测的一根相线电流为7A,那在三角型接法和星型接法时,功率为多少?负载为纯电阻。

我按我记忆列出下面公式: P=√3U线I线,三角型接法时电压为380V,电流应该是多少?

                                                         星型接法时,电压为380V,电流应该是多少?

电压表测的是线电压吧,那钳形表测的是什么电流呢?相还是线呢,搞不清楚了。

网友A:
A相和B相之间是线电压,A相与地线之间为相电压,所以电压表测出来的不一定是相电压

网友B:
电流是一样的,线电流=相电流。

网友C:
对纯电阻负载,星接与角接的功率公式皆为:P=√3*U线*I线,其U线都=380V,其线电流 I 线=P / (√3* U线)。

 1、 对星接,其I线=I相,I相=电阻负载的电流=P / (√3*U线)

 2、 对角接,其I线=√3 I相,I相=I线/√3= 电阻负载的电流=P / 3*U线。

见下图:

左图为星接电路,钳形表钳在图示半圆圈处,测得电流为Ia,它既是A支路的线电流又使电阻Ra的负载电流。右图为角接电路,钳形表钳在A与下面2个电阻的连接点之间测得电流为A支路的线电流Ix,钳形表钳在2个电阻的连接点与其一个电阻的一端之间连接线(即右下处的半圆圈),测得的电流为AB之间的电阻的相电流If,其Ix=√3*If

网友D:
不需要理会是星还是角。电压表是电源的线电压,电流表是电源的线电流。你现在计算电源供给的电能。跟负载无关。

网友E:
角接:相电压等于线电压;星接:相电流等于线电流。

这个问题真不应该回,如同1+1=?。

楼主:
也就是说电压表是电源的线电压,电流表是电源的线电流。你现在计算电源供给的电能。其实我想得到这个结论,然后同样负载,三角型连接功率应该是星型连接的√3倍吧

网友F:
三角形连接功率是星型连接功率的3倍。P=√3UI*功率因素。其中U为线电压,I为线电流。纯电阻电路功率因数为1。因为三角形连接的线电流是星型连接线电流(星型连接的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三倍,线电压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也深入思考过,已经弄的很清楚了。你需要好好看看电路理论里面的三相电,书上说的都很清楚。

网友G:
角接:相电压等于线电压;星接:相电流等于线电流。

网友H:
这问题你都弄不明白? 如果是三相对称的电阻,做星形,那就是三倍的相电压乘以相电流嘛.....如果是三角,那就再乘三,如果你用星接,那你测的是相线流,也是线电流..如果你用的是角接,那我估计你测的是线电流,只要你测的是相线上的电流,就是线电流喽!如果是对称的负载,那就是根三倍的关系....同一个负载,角接是星功率的三倍的.

楼主:
谢谢大家,基本清楚了,一直没好好想,概念总是模糊的,现在令一下就清楚多了。

网友I:
不管概念,只求实效。额定电压380,就接三角;额定电压220就接星型。配线电流按2倍总功率折算。

网友C:
回6楼:同样负载,三角型连接功率应该是星型连接的√3倍吧?是不对的,正确的答案应是3倍。为什么?请见以下推导:

设电阻阻值为 R,角接时电阻二端电压=380V=√3×220V,其功率P1=(√3×220)*(√3×220) /R 。而星接时电阻二端电压=220V,其功率P2=220*220 /R 。则P1与P2之比=3,见下式:

星接与角接皆为3个电阻,星接与角接的总功率皆为其对应的3个电阻功率总和,故星接与角接的总功率之比=3P1 : 3P2=P1: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