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多主多从组网

楼主(2013-01-31):
大家好,我现在有四个西门子S7-200PLC,四个台达B系列触摸屏,一台工控机,计划组成一个多主多从网。请大家帮忙。

其中三台224XP PLC和三台B系列B07S411触摸屏分别控制着三台设备,触摸屏与224XP的通讯用PORT1口

另外一台226PLC和一台触摸屏组成联控设备,用来集中控制这三台设备,226与触摸屏通讯用PORT1口。所有PLC的PORT0口用作MODBUS通讯,226PLC为主站,其它三台PLC为从站。

以上这些都已经做好并且调试成功,现在主要问题是计划用上位机用组态王软件来调用226PLC中的数据,请问组态王与226PLC如何连接,好像不能连接PORT0口,因为MODBUS是一主多从结构(226PLC已经做了主站),能不能与触摸屏一起连接到226PLC的PORT1口,手册上说226PLC支持多主结构,可是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请大家帮忙。(注意不要再增加通信模块)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组态王与触摸屏一起连接到226的PORT1口,不可以的。因为台达的触摸屏跟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一样,是独占通讯口的,不可以同时连上位机。有个方法,就是买北辰的BCNet-S7PPI桥接型以太网通讯模块,支持多主站,可以同时连触摸屏和上位机,应该可以帮到你。

楼主:
能不能用226PLC的PORT0连接其它三台224XP和组态王,采用多主多从的PPI通讯,226和组态王都为主站,其它224XP为从站,PORT1都与各自的触摸屏通讯。这样我试了一下也不行,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是用编程电缆通讯的吗?那肯定不能同时通3个S7-200

网友A:
这是网络通讯结构图,你参考一下。用了BCNet-S7PPI,CPU都不需要配双口的。

网友B(2018-04-06):
好吗,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