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刷新问题

楼主(2013-01-31):
下载程序后,进入运行环境,为什么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刷新变量值,能不能一运行,就立即刷新所有读取的变量值

网友A:
你可以选择打开画面的方式来看不到刷新数据情况的画面。但打开画面的时间就长一点,因为通信总要时间,你可以改变一下你的画面分配各通信方式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