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输出类型的选择。

楼主(2013-01-31):
请问,PLC的输出类型有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的。一般选择什么样的。我们一直用的是继电器的,但是不懂为什么不能用晶体管或者是晶闸管的。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带接触器吗?为什么还得外接中间继电器。晶体管的可以带中间继电器不?

网友A:
PLC的输出类型有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的

--

前两者见过,后一种没见过。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带接触器吗?为什么还得外接中间继电器。

--

可以直接带负载,但一般都会加继电器扩展一下,主要是为了保护DO点。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方便使用。可以直接驱动负载。可以每组输出使用不同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的输出类型有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的--前两者见过,后一种没见过。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带接触器吗?为什么还得外接中间继电器。--可以直接带负载,但一般都会加继电器扩展一下,主要是为了保护DO点。

有道理  晶闸管没见过 小型的都是继电器输出的 模块式到有晶体管输出的响应快嘛!

网友D:
一般用到高速脉冲量都选定晶体管输出多,继电器输出一般用在不需反应快的设备上

网友E:
高速脉冲量都选定晶体管输出多,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接驱动负载的